[求助] INNOVUS如何添加power switch cell

楼主(2022-08-16):
查了一些资料,比如map_power,create_cell这些都是icc的命令,小弟最近正在学习innovus里该怎么添加switch cell,希望各位大佬解答

网友:
找个user guide不就行了嘛

网友:
这个有专门的power plan脚本,但是要看你对供电的要求是什么

欢迎加wx :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