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多级比较器之间直接接电容,电容后一级的输入差分管谁提供共模电平?

楼主(2022-08-16):
求助!最近在做ADC,需要用到一个高精度的比较器,所运用的比较器架构是多级预放大加锁存的结构,同时采用输出失调存储技术,但是如图所示的这种接法,在两级之间连接电容,那怎样给后一级的管子提供栅压呢?

网友:
直流偏置应该没画出来,自己加上就行了

楼主:
可是,下一级的输入连接的是上一级的输出,中间用存储电容隔断之后,是需要在下一级输入对管额外加上一个直流共模电平吗?这会不会影响比较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