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小信号增益

楼主(2022-08-16):
MP是PMOS电流源,其余都是NMOS管,工作在亚阈值区

网友A:
这里存在着三个环。三个环都是正反馈,增益需要小于1。明天下午再看一下。这种嵌套在follower里用的多,用于减小输出阻抗。

网友B:
推了一下,看一下对不对吧

楼主(2022-10-07):
引用 网友B:
推了一下,看一下对不对吧

请问您这个分析考虑了左边的回路了吗?这样单纯看成共源共栅可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存在着三个环。三个环都是正反馈,增益需要小于1。明天下午再看一下。这种嵌套在follower里用的多,用 ...

请问还在吗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