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提高基准的高频PSRR

楼主(2022-08-17):
随便搭了一个基准,高频的PSRR很差,准备在输出端加一个RC滤波的,为什么这个RC滤波加上后的PSRR低平变成这样了,而且1M左右的PSRR仍然没有变好呢?有大佬解释下吗?

网友:
顶,PSRR不理想不该拿运放试问嘛

网友:
简单是做一个次级电源,效果比较好。

网友A:
RC滤波的R是串联上去的。怎么能接成并联呢

网友B:
你这样你的温漂还是对的?

网友C:
加低通滤波器,还可降噪。pre-ldo可提高全频带PSRR。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样你的温漂还是对的?

电容电阻接错了,应该是串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滤波的R是串联上去的。怎么能接成并联呢

嗯嗯,感谢感谢,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低通滤波器,还可降噪。pre-ldo可提高全频带PSRR。

大佬,有preldo 基准的相关论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