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BOR电路ADE_L遇到的问题

楼主(2022-08-17):
仿真BOR电路时候,它正常工作的电压范围是2.1V-5.6V,给VCC从1V上电到正常工作范围的时候(上电斜率1us-1ms),观察复位宽度,为什么在一些Corner条件下,BOR输出没有掉电复位那个过程了呢(绿色是输出红色是VCC)
下图仿了-40℃,上电100us,vcc从1V-2.1V的情况

网友A:
上电时间慢一点 同时也要仿下电的吧 才能仿出复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时间慢一点 同时也要仿下电的吧 才能仿出复位情况

只设置了上电斜率后别的情况下也能出复位宽度,就是时间久了,比如100u,1m就不可以了

网友:
fall 掉的corner也放一下waveform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