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l工具

楼主(2022-08-17):
一台服务器可以启动两个scl吗。比如有两个license,需要分开启动,不能合并,那么就需要两个scl的lmged启动他们。求路过的大神们解答疑问。多谢

网友A:
貌似一个厂家的一台服务器只能启一个,可以多搞几个license服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一个厂家的一台服务器只能启一个,可以多搞几个license服务器

你是说一个SCL 的 lmgrd,可以用在多个license文件启动上吗?
比如: /user/eda/scl/lmgrd -l xxx/xxx/xxx/license001.dat
        /user/eda/scl/lmgrd -l xxx/xxx/xxx/license002.dat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一个SCL 的 lmgrd,可以用在多个license文件启动上吗?
比如: /user/eda/scl/lmgrd -l xxx/xxx/xxx ...

同一个厂商的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是说一个SCL 的 lmgrd,可以用在多个license文件启动上吗?
比如: /user/eda/scl/lmgrd -l xxx/xxx/xxx ...

正确的格式:

  1. lmgrd -c 1.lic 2.lic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确的格式:

大神能行嘛这样,如果这样可行的话,那能分开启动license吗
lmgrd -c lice01.dat
lmgrd -c lice02.dat

网友:
应该可以分开启动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能行嘛这样,如果这样可行的话,那能分开启动license吗
lmgrd -c lice01.dat
lmgrd -c lice02.dat

你把SERVER的PORT改为不同的端口,然后分别启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