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静态时序分析

楼主(2022-08-17):
请教一下各位 PT中报告analysis_coverage中untest的占比较高,如何去查看这些没有测试的路径提高Met的比例

网友A:
coverage可以把untest的点打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verage可以把untest的点打印出来

OK 谢谢老哥
重新查了一下相关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