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带隙基准后仿提取的寄生参数少了三极管

楼主(2022-08-17):
10资产
我画好带隙基准的版图进行寄生参数提前时,提出来的三极管个数少了三个,DRC和LVS都过了,有大哥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这是我原理图里的三极管,和cailbre里的三极管,少了3个

网友A:
你用网表提吧,不要用图形化界面,看看还会不会出错,如果仅仅是三极管的话不多你可以手动修改,他这个图形化界面可能需要修改cellmap比较麻烦。

楼主:
别沉啊,有大佬知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网表提吧,不要用图形化界面,看看还会不会出错,如果仅仅是三极管的话不多你可以手动修改,他这个图形 ...

谢谢大哥,用网表提怎么操作呢,是提取寄生参数output界面Format选择spectre吗

网友:
你提取的寄生参数里第一个三极管m不等于1,看不清等于几,再检查下。

网友:
提取的寄生参数,第一个和最后一个三极管应该与你原理图中是一致的,中间三个应该是寄生三极管,原理图里是没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哥,用网表提怎么操作呢,是提取寄生参数output界面Format选择spectre吗

https://blog.csdn.net/qq_36480087/article/details/108880654网表提取的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