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算放大器共源共栅管偏置问题

楼主(2022-08-17):
大佬们,我照着何乐年的那本《模拟集成电路设计与仿真》第六章的运算放大器画的,用的smic0.13um的库,根据gm和Id计算的管子宽长比,书上没写第二层共源共栅管(M11,M12)的偏置电压怎么计算,然后在确定偏置电压时就卡住了,因为M9和M10是二极管连接型,过驱动电压也取得120mV,M9和M11之间的电位会随着M11的偏置电压变化,不知道如何确定,共源共栅管一直不能进入饱和区。刚开始学习IC设计,希望各位大佬指点一二,感激涕零

设计图如下:

原文片段如下:

网友A:
你可以令VDS=vgs-vth+200mv去设计,这样就保证每一层管子都处于饱和区,再去调整GM和RO,电流SR相位裕度,增益PSRR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令VDS=vgs-vth+200mv去设计,这样就保证每一层管子都处于饱和区,再去调整GM和RO,电流SR相位裕度, ...

谢谢老哥,可是Vds以及导通状态不是由Vgs和Vth的关系确定的吗?应该调整哪个参数呢?另外,工作在饱和区的gm是不是比亚阈值区大?调来调去管子都是工作在线性区或者亚阈值区。谢谢

网友:
确定好了偏置电压后,更改管子M和L可以直接影响管子的VDS,你可以把他看成一个电阻去调,合理分配每一层的VDS,并且让他们满足饱和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