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综合remove lib cell dont_use属性不生效

楼主(2022-08-17):
各位大虾好:

        我在做DC综合时通过remove  attribute lib cell dont_use,但是一直不生效,一直报lib cell marked as dont_use,求各位大虾指点迷津,谢谢!!!        跑的是DCG流程,项目从一个服务器拷到另一个就出现这个问题,前一个服务器没报这个warning

网友:
你用的什么命令呢?贴出来,这个很简单
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后端群

网友:
警告而已,又不是error 。 告诉你你的命令设置和lib设置不一致,lib是这样这样子的。。。
至于起作用没有。你自己去看结果,如果没啥问题,就可以了吧

网友A:
这个看着像被设置上了,具体到网表里看下,或者在dc shell报下这个lib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看着像被设置上了,具体到网表里看下,或者在dc shell报下这个lib属性

如何看lib属性,看网表用的都是gtech的cell

网友A:
用get_attribute命令报,另外,你这个gtech应该是设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get_attribute命令报,另外,你这个gtech应该是设上了

dc调用时-topo,lib的cell就一直是dont use,去掉-topo这个dont use属性就没有,之前的服务器加了-topo也没有dont use属性,新服务器新装的dc加了-topo一直是dont use,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跑的是DCG流程,项目从一个服务器拷到另一个就出现这个问题,前一个服务器没报这个w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