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ner仿真结果中max、min对应corner的快速查找方法

楼主(2022-08-17):
corner仿真结果中max、min是从很多个(几百上千)corner中挑选出来的,如果单独靠眼睛一个一个筛选,很浪费时间。
所以,用以下方法:
(1)将仿真结果导出为.csv格式,export data in comma separated values(csv);
(2)然后打开对应的.csv文本,用ctrl+F查找数值,既可快速找到max或min对应的corner。

网友A:
ADE XL里面已经做了快速定位的功能,为何还要导出成文本再处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E XL里面已经做了快速定位的功能,为何还要导出成文本再处理呢?

您好!请问怎么快速定位,我对工具不熟

网友A:
不方便上传图片,我描述一下,你看看能成功不。
跑完仿真在ADE XL的result界面找到一个写着Detail的下拉框,点击下拉框选择Detail-Transpose,然后仿真结果会变成一个表格。
表格的第一行是标题,包括了corner,你设置的信号和表达式等。选中你关心的信号或者表达式点击对应的表头,就会按降序或者升序排序。再按一次切换排序方式。就可以很快定位MIN和MAX的corner了。

网友B:
ADE XL仿的时候最左边两列就是,不需要怎么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E XL仿的时候最左边两列就是,不需要怎么弄吧

最左边只是min、max的结果值,不显示对应的corner。楼上这位大哥的方法很有效,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方便上传图片,我描述一下,你看看能成功不。
跑完仿真在ADE XL的result界面找到一个写着Detail的下拉 ...

感谢,您这个方法简单、有效、直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左边只是min、max的结果值,不显示对应的corner。楼上这位大哥的方法很有效,你可以试试 ...

嗯呢,谢谢你,也谢谢大哥

网友C(2023-09-08):
引用 楼主:
最左边只是min、max的结果值,不显示对应的corner。楼上这位大哥的方法很有效,你可以试试 ...

鼠标放上去就能有小框显示对应的corner了

网友(2024-12-24):
引用 网友C:
鼠标放上去就能有小框显示对应的corner了

这种更加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