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仿真Vref电压

楼主(2022-08-17):
请问大家,我仿真Bandgap的输出电压怎么是直线啊,不应该是抛物线吗?原理图就是下面的,运放还是用的理想运放增益1000倍。

网友:
减小R0 或增大R5

网友A:
这不是得微调吗 ,电阻大小得细调,才可以达到零温度系数,现在是负温度系数,所以要减少r0 或者增大r1和r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得微调吗 ,电阻大小得细调,才可以达到零温度系数,现在是负温度系数,所以要减少r0 或者增大r1和r5 ...

请问怎么调都感觉不想抛物线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B:
Q3:Q2的面积比一般8:1,你是不是没有设置这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调都感觉不想抛物线是什么情况啊?

DC扫描的时候看一下运放两端电压是不是还在同一电位或者接近同一电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Q3:Q2的面积比一般8:1,你是不是没有设置这个

已经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DC扫描的时候看一下运放两端电压是不是还在同一电位或者接近同一电位

...

是接近的

目前调成这样,合理吗

网友D:
不太对,应该是很圆滑的抛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太对,应该是很圆滑的抛物线

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呀

网友:
请问用的运放是什么结构,我也想搭个bg看看

楼主:
就是经典的五管运放+共源极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调都感觉不想抛物线是什么情况啊?

你温度扫描多少个点?温度间隔是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温度扫描多少个点?温度间隔是多大?

扫了-45到125  间隔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