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LL的reference spur 怎么仿真

楼主(2022-08-17):
在cadence virtuoso 关于锁相环的参考杂散怎么仿真,如下图所示的杂散能在cadence virtuoso仿出来吗?可以的话,希望得到帮助,本人小白,希望可以把仿真步骤说的详细点,谢谢

网友A:
对瞬态波形用dft函数是可以看到杂散的,仿真精度不同对杂散结果有影响,如果你想仿真出图片里这种,用psd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瞬态波形用dft函数是可以看到杂散的,仿真精度不同对杂散结果有影响,如果你想仿真出图片里这种,用psd函 ...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我对VCO进行tran仿真,把得到的波形进行psd函数变换后,得到下图,基频是1.95G左右,但在0Hz处的峰波最高(不应该基波处最高吗?),基波两边的一次谐波的高度也不对称啊,基波距离0dBm还很远。我不知道是我设置或者操作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希望大佬解答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我对VCO进行tran仿真,把得到的波形进行psd函数变换后,得到下图,基频是1.95G左右, ...

用完psd函数再加一个dBm函数,好像是这样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完psd函数再加一个dBm函数,好像是这样你试试看

大佬  我给的psd图已经加了  但仿真出来 基频是1.95G左右,但在0Hz处的峰波最高(不应该基波处最高吗?),基波两边的一次谐波的高度也不对称啊,基波距离0dBm还很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希望大佬解答下

网友B:
dft时间过短,具体需要多少可以看相关书籍算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B:
dft时间过短,具体需要多少可以看相关书籍算算。

直接dft 0Hz当然最高,因为直流分量最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直接dft 0Hz当然最高,因为直流分量最大

趁着还在学校,好好补一下信号与系统相关章节吧,不用急着做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dft 0Hz当然最高,因为直流分量最大

感谢你的回复。我是通过psd变换然后取dBm得到的波形,载波(1.95GHz)的峰值应该接近0dBm才对,但我这个达不到,而且两边还不对称。左图是我实际的仿真图,右图是sci论文里的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  我给的psd图已经加了  但仿真出来 基频是1.95G左右,但在0Hz处的峰波最高(不应该基波处最高吗?) ...

瞬态仿真时间太短了,仿个20us再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  我给的psd图已经加了  但仿真出来 基频是1.95G左右,但在0Hz处的峰波最高(不应该基波处最高吗?) ...

一定要取频率稳定后的时间段做PS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趁着还在学校,好好补一下信号与系统相关章节吧,不用急着做电路。

嗯嗯,好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定要取频率稳定后的时间段做PSD

我取的是波形稳定时的  我感觉应该是psd这个函数比dft这个函数对波形做频谱变换,要降低几十个dBm,载波处的达不到0dBm

网友C(2024-05-08):
引用 楼主:
我取的是波形稳定时的  我感觉应该是psd这个函数比dft这个函数对波形做频谱变换,要降低几十个dBm,载波 ...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有结果了吗?您的意思是对时域信号做dft在A频点处的功率,比做psd同样在A处的功率要大很多吗?(如果转成dBm来看的话)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你的回复。我对VCO进行tran仿真,把得到的波形进行psd函数变换后,得到下图,基频是1.95G左右, ...

楼主,你这边第二张图怎么得到的呢?psd对时域信号进行计算,纵坐标单位不是为V²/Hz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边第二张图怎么得到的呢?psd对时域信号进行计算,纵坐标单位不是为V²/Hz吗?
...

应该是用计算器把纵坐标单位替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请问这个问题有结果了吗?您的意思是对时域信号做dft在A频点处的功率,比做psd同样在A处的功率要大 ...

应该就是第二张图,直流分量最大,基波与一次谐波的功率差为reference spur。当时仿真出来是这样的。

网友D(2024-08-20):
楼主你好,看到你的提问很有帮助,pll输出这个第二个图是怎么在virtuoso中仿出来的?本人也同为小白,希望有仿真步骤,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看到你的提问很有帮助,pll输出这个第二个图是怎么在virtuoso中仿出来的?本人也同为小白,希望 ...

先tran仿真,取稳定频率波形段,做DFT变换,取dBm,得到图中曲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先tran仿真,取稳定频率波形段,做DFT变换,取dBm,得到图中曲线。

好,谢谢你的回复,比如我的PLL稳定频率是2.4G,我试了很多次时间只能取0.1us才能把2.4G在频域上显示出来,我的问题是这么取时间范围取dft是对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谢谢你的回复,比如我的PLL稳定频率是2.4G,我试了很多次时间只能取0.1us才能把2.4G在频域上显示出来 ...

时间间隔是自己定的,采样点数也是自己定的,我当时取得是0.1~1.1us,采样点数是10240个,采用的是汉明窗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间隔是自己定的,采样点数也是自己定的,我当时取得是0.1~1.1us,采样点数是10240个,采用的是汉明窗 ...

好的,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D:
引用 楼主:
时间间隔是自己定的,采样点数也是自己定的,我当时取得是0.1~1.1us,采样点数是10240个,采用的是汉明窗 ...

您好,我想问一下这种图片是什么仿出来的?和锁相环输出取PSD不一样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想问一下这种图片是什么仿出来的?和锁相环输出取PSD不一样呀

没弄过这,有知道的可以帮忙回答下

网友(2025-04-09):
是不是这样:
瞬态→psd(得到V²/Hz为单位)→dBm函数?
那最后一步V²/Hz转为dBm时,是除以R还是2R呢?

网友(2025-10-12):
引用 楼主:
时间间隔是自己定的,采样点数也是自己定的,我当时取得是0.1~1.1us,采样点数是10240个,采用的是汉明窗 ...

后仿发现带ESD的PAD驱动能力不够,无法拖动模块内96M信号正常输出(当时考虑数字PAD可能会有整波效果,出来的波形可能是特别正的方波,影响测量jitter,因此使用了foundry提供的模拟PAD,后续后仿发现更糟糕,模拟PAD所需驱动能力过大,无法正常输出高频时钟波形),但目前已经投片,只能寄希望于小数分频器输出信号(频率和fref接近)的这个信号进行大致反推了,该分频输出信号后仿结果带模拟PAD是正常的,请求各位大佬能否帮帮忙,看看我这种案例如何根据小数分频器输出信号反推小数锁相环输出信号相位噪声(如果小数杂散存在反推的方法也请各位大佬指点一下),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