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有人安装过最新的IC618.260吗,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22-08-17):
我虚拟机安装上没问题服务器却出现问题 试了好久不知道如何解决

楼主:
已解决 此贴终结

网友A:
没那么新的包。不过看报错,是c的问题?有设置啥特殊路径没?比如LD_LIBRARY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新的包。不过看报错,是c的问题?有设置啥特殊路径没?比如LD_LIBRARY啥的? ...

没有 路径都没符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 路径都没符号

你误会了,我指的是环境变量里你有没有改啥路径,另外就是OA有没有单独设置。别的想不到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误会了,我指的是环境变量里你有没有改啥路径,另外就是OA有没有单独设置。别的想不到啥。
...

环境变量改了 OA没有单独设置

网友:
可能是 系统缺少libc.so文件

网友:
RHEL6.x吗?可能需要7.x
spectre 21以后也需要7了

网友:
系统环境缺这个 ,你可以virtuoso底下找找

网友:
少了libc.so

网友:
这玩意儿一般系统安装自带,除非版本不对。要么就是改连接或者指定路径导致找不到。多数情况下你去那个路径找,文件一般都存在。

网友B:
OS版本?6.x还是7.x?
LD_LIBRARY_PATH是否指了/lib,/lib64,/usr/lib,/usr/lib64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版本?6.x还是7.x?
LD_LIBRARY_PATH是否指了/lib,/lib64,/usr/lib,/usr/lib64

这个LD_LIBRARY_PATH在哪看呢 是bashrc里面设置吗 没见过这个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版本?6.x还是7.x?
LD_LIBRARY_PATH是否指了/lib,/lib64,/usr/lib,/usr/lib64

我查了一下 是指向库。但是我这个库,它是找到了,报的错,应该不是路径找不到的锅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查了一下 是指向库。但是我这个库,它是找到了,报的错,应该不是路径找不到的锅
...

库版本低了应该是。你应该用7以上的RHEL7或者centos7
6是没办法yum升级库版本的

网友:
ic618.260 works fine on centos7.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库版本低了应该是。你应该用7以上的RHEL7或者centos7
6是没办法yum升级库版本的

对,系统是centos6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系统是centos6

正常情况下,centos6也可以安装的,只是麻烦一点

网友:
Could you please install the " libc.so" on your Linux system using yum utility?

楼主:
有没大佬指点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没大佬指点

上面都有解决方案了,如果还不行,可以先共享下安装包,大伙帮你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都有解决方案了,如果还不行,可以先共享下安装包,大伙帮你测试下
...

现在问题更新了 我虚拟机已成功安装并运行 服务器出现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此贴终结

哥,咋解决的?

网友(2022-10-27):
请问你的IC618.260的license是怎么获取的

网友(2025-02-20):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此贴终结

怎么解决的能说下嘛?遇到了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