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monitor中的mian phase 写了while语句,仿真时就结束不了

楼主(2022-08-17):
如题,我在维护uvm平台时在monitor中的mian phase加入while 1 让其一直收集数据,发现仿真时会卡在 run case 出不来,需要手动结束,我查询了很多资料,看到有些朋友说时phase没drop掉,于是我用@clk的方式  发现是可以结束仿真的。奇怪的是UVM实战中也是可以直接也没提到需要drop phase,而且在mian phase是可以直接写while 一直采集数据的。ps用的是1.1uvm

楼主:
monitor 的代码?mian phase ?

网友:
while,forever需要往前走的时间,否则仿真不会往前走,跟drop phase没关系

网友A:
去掉monitor/driver/reference-model的objection的raise和drop,只在激励源sequence里面进行objection的raise和drop控制。以上

网友:
要特别留意死循环里要有时间推进,否则容易卡死

网友:
while里至少要有1条消耗仿真时间的语句,常见的就是等时钟沿。

楼主:
参考以上 朋友的建议把fork join 只保留function入口,并在里面的函数进行while 1 和时钟沿的触发  解决!

网友:
mon和drv的task最好在run_phase

网友(2023-05-21):
引用 网友A:
去掉monitor/driver/reference-model的objection的raise和drop,只在激励源sequence里面进行objection的rai ...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monitor/driver/reference-model的objection的raise和drop,只在激励源sequence里面进行objection的rai ...

以上什么?某逼乎的说法,以上

网友B(2024-06-05):
引用 网友A:
去掉monitor/driver/reference-model的objection的raise和drop,只在激励源sequence里面进行objection的rai ...

请问sequence里对main_phase进行drop_objection,driver里的main_phase会一起结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sequence里对main_phase进行drop_objection,driver里的main_phase会一起结束吗

在UVM 1.1里面,若当前正在运行的消耗仿真时间的phase,所有正在运行的component的当前phase下(如main_phase)都没有objection被拉起,且均已结束,则进入下一个phase。。。你去看看phase的跳转机制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