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lass-B与Class-C的晶体管工作状态

楼主(2022-08-17):
为什么说Class-B晶体管导通后工作在线性区,Class-c晶体管导通后工作在饱和区?图中的漏端电流波形是仿真拟合的吗?

网友:
Class C自带栅极偏置,ClassB的栅极偏置是反相电压,所以ClassB 自然只能在截止区和线性区交替。图中的电流可以是实际电流,至少见过相同的ClassC的漏端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