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ggap 高阶温补及MC仿真

楼主(2022-08-17):
1.输入范围大,不想对工艺要求高的话(.18),分段式温补在高阶温补中效果会更好吗,之前用的VBE温补,感觉高压下偏的还是有点猛
2.MC 1000个点总有几个点会不正常工作,不太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把电路发出来看看,第二个有可能跟启动电路有关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B:
第二个问题感觉是自启动出现了问题,可以仿真一下兼并点位置,看一下余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问题感觉是自启动出现了问题,可以仿真一下兼并点位置,看一下余量 ...

师兄您好,请问一下如何跑简并点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电路发出来看看,第二个有可能跟启动电路有关

DC和工艺角下仿真输出都是正常的,MC仿真就很多没有输出,用的是两个nmos,一个二极管连接型的pmos的那种简单启动电路,这种是启动电路没有调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问题感觉是自启动出现了问题,可以仿真一下兼并点位置,看一下余量 ...

想请教下怎么仿呢 大概思路是啥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