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T运行会报错,但不影响使用的问题。

楼主(2022-08-18):
大佬们。目前dvt最新版22.1.22仍然使用了22.1.16中的ro.amiq.dvt.flclient-2.11但是这个破解包好像有一个小问题,软件打开半分钟后,会报一个错误,定位位置是DEFI中的e函数。我反汇编了原版和破解版本,发现破解版本例删除了DEFI.java中的e函数,这个e函数是不是加进去直接返回true就可以了。我不知道怎么把反汇编出来的.java重编译成.class。
破解版缺失的一个函数
  public static boolean e(String paramString) {
    // Byte code:
    //   0: getstatic ro/amiq/dvt/flclient/g.a : Lro/amiq/dvt/flclient/g;
    //   3: aload_0
    //   4: invokevirtual b : (Ljava/lang/String;)Z
    //   7: ireturn
    // Line number table:
    //   Java source line number -> byte code offset
    //   #31        -> 0
  }

能否修改成下面这样,然后再编译成.class
public static boolean e(String paramString) {
    return true;
}

网友A:
Yes, this is what I do, and it works perfectly. Please install OpenJDK 11.0.16 LTS, and using javc to compile DFLI.java to DFLI.class as follows.

$ javac -source 1.8 -target 1.8 DFLI.java

Finally, using WinRAR to open ro.amiq.dvt.flclient-2.11.jar file and replace the compiled DFLI.class. Besides, you should modify the ro.amiq.dvt_22.1.21.jar file as well.

网友(2023-08-30):
楼主还有其他要改的地方吗,这个改了还是会报错,如果把eclipse里的ro.amiq.dvt.flclient-2.11文件也替换,不再报错但是license界面直接搞没了,主界面右下角绿色标志也没了

error

error

license

license

license

license

网友:
引用 网友A:
Yes, this is what I do, and it works perfectly. Please install OpenJDK 11.0.16 LTS, and using javc t ...

可以分享下要改什么内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