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8 calibre验证时导出gds报错

楼主(2022-08-18):
错误分为两个,有知道的大佬指点一二
报错1:

报错二:libXp.so.6已经安装,还是报这个错误

网友A:
你安装的Calibre能正常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安装的Calibre能正常启动?

可以正常启动的,其中问题二已经解决了

楼主:
两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B:
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

libXp.so.6安装的位置对不,要安装在lib64的库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