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DM ADC中开关的选择

楼主(2022-08-18):
咨询一下,在SDM调制器中,开关尺寸的确定应该考虑哪些方面的因素?

网友A:
搭车问一下,开关导通电路的误差如何量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一下,开关导通电路的误差如何量化?

你好,这个误差来源于哪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误差来源于哪里?

导通电阻的非线性,导通电阻的RC常数导致开关电容settling误差,然后还有开关的电荷注入和时钟馈通这些非理想因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导通电阻的非线性,导通电阻的RC常数导致开关电容settling误差,然后还有开关的电荷注入和时钟馈通这些非 ...

是的,通过差分采样、bootsrapped自举开关等可以一定程度减少这些非理想因素的影响,但希望找到一份可靠的定量分析的相关数据,不知有什么建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通过差分采样、bootsrapped自举开关等可以一定程度减少这些非理想因素的影响,但希望找到一份可靠 ...

定量分析好像比较难,目前只能靠仿真去扫描;

不过关于开关这方面应该有相应的公式可以推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