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ller问题

楼主(2022-08-18):
大佬们,我在插filler时,先插decap就已经插满了core,说这个越多越好,插不下filler也没事吧。
还有在插入decap后,因为与M1的问题需要fixdrc,但是我用这个命令显示找不到filler,但是我确实已经添加了啊。(我在以前做的时候这个命令是可以的啊。)

网友A:
decap 不是插的越多越好哦。 后面这个ERROR 你要去check 下setFiller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cap 不是插的越多越好哦。 后面这个ERROR 你要去check 下setFillerMode

我看了下,我没用setFillerMode.  我就是按照这个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下,我没用setFillerMode.我就是按照这个来的

不能只插一种,是不行的,要加多种,可以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讨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