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折叠cascode的零极点

楼主(2022-08-18):
仿真图示电路,暂时没有加补偿电容。之前直接仿真的输出/输入。今天单独看了下每一级的,发现第一级有一个零点,刚好和第二级极点抵消了。整个系统看上去没有零点
我记得电流镜负载是有镜像极点和零点,但都比较大。这个零点应该不是吧。
请问这个零点是怎么来的? vfb是输入信号,vo1,vo2分别是每一级输出

网友A:
零点不是cascode产生的吧,是后面产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点不是cascode产生的吧,是后面产生的

是,我单独仿真第一级也是没有零点的。
但它出现在vo1/vfb里,就是不知道怎么来的。而且还没有补偿。我加了补偿,零点位置也不怎么变,还是和vo2/vo1的极点抵消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我单独仿真第一级也是没有零点的。
但它出现在vo1/vfb里,就是不知道怎么来的。而且还没有补偿。我 ...

你的VO1到最后输出有两条通路,两路信号在输出叠加产生了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VO1到最后输出有两条通路,两路信号在输出叠加产生了零点。

谢谢回复,确实这两个快慢通路会导致零点。这个零点没有出现在vo2/vo1的通路里,而是在vo1/vfb里体现了。这个地方有点理解不了,我再思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