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IC DC综合是指做什么的

楼主(2022-08-18):
数字IC DC综合是指做什么的

有不错公司在招,但是搞不清楚是做哪块,有无大神简单介绍

网友:
数字IC DC综合是指 用 Design compiler 跑出数字后端要用的网表文件(netlist), 而这跑出来的网表文件在行业内称为固核.

网友A:
数字IC DC综合是指 用 Design compiler 这款工具把数字ic开发人员开发的verilog代码用 Design compiler 综合成数字后端能用的网表文件(netlist, 其实这个网表文件也是verilog只不过综合后跟工艺相关), 这一步是把代码逻辑转换成工艺相关的门级电路, 这个综合后的网表文件称为固核.
给你个例子:
这是未综合的verilog代码, (代码是用Chisel写的GPIO模块导出verilog代码后用openlane综合并跑出版图, 代码出自 Martoni/wbGPIO: Wishbone slave General purpose Input Output written in Chisel (github.com))

module WbGpio(
  input         clock,
  input         reset,
  input  [1:0]  io_wbs_adr_i,
  input  [15:0] io_wbs_dat_i,
  output [15:0] io_wbs_dat_o,
  input         io_wbs_we_i,
  input         io_wbs_stb_i,
  output        io_wbs_ack_o,
  input         io_wbs_cyc_i,
  output [15:0] io_gpio_outport,
  output [15:0] io_gpio_enport,
  input  [15:0] io_gpio_inport
);
`ifdef RANDOMIZE_REG_INIT
  reg [31:0] _RAND_0;
  reg [31:0] _RAND_1;
  reg [31:0] _RAND_2;
  reg [31:0] _RAND_3;
  reg [31:0] _RAND_4;
  reg [31:0] _RAND_5;
`endif // RANDOMIZE_REG_INIT
  reg [7:0] version; // @[wbgpio.scala 25:34]
  wire [8:0] statusReg = {1'h0,version}; // @[wbgpio.scala 39:49]
  reg [15:0] dirReg; // @[wbgpio.scala 47:23]
  reg [15:0] writeReg; // @[wbgpio.scala 64:25]
  reg [1:0] wbSm; // @[wbgpio.scala 70:21]
  reg  ackReg; // @[wbgpio.scala 71:23]
  reg [15:0] wbReadReg; // @[wbgpio.scala 72:26]
  wire  _T = 2'h0 == wbSm; // @[Conditional.scala 37:30]
  wire  _T_4 = 2'h1 == io_wbs_adr_i; // @[Conditional.scala 37:30]
  wire  _T_5 = 2'h3 == io_wbs_adr_i; // @[Conditional.scala 37:30]
  wire [15:0] _GEN_0 = _T_5 ? io_wbs_dat_i : writeReg; // @[Conditional.scala 39:67 wbgpio.scala 84:24 wbgpio.scala 64:25]
  wire [15:0] _GEN_1 = _T_4 ? io_wbs_dat_i : dirReg; // @[Conditional.scala 40:58 wbgpio.scala 81:22 wbgpio.scala 47:23]
  wire [15:0] _GEN_2 = _T_4 ? writeReg : _GEN_0; // @[Conditional.scala 40:58 wbgpio.scala 64:25]
  wire  _T_6 = 2'h0 == io_wbs_adr_i; // @[Conditional.scala 37:30]
  wire  _T_8 = 2'h2 == io_wbs_adr_i; // @[Conditional.scala 37:30]
  wire [15:0] _GEN_3 = _T_5 ? writeReg : wbReadReg; // @[Conditional.scala 39:67 wbgpio.scala 100:25 wbgpio.scala 72:26]
  wire [15:0] _GEN_4 = _T_8 ? io_gpio_inport : _GEN_3; // @[Conditional.scala 39:67 wbgpio.scala 97:25]
  wire [15:0] _GEN_5 = _T_4 ? dirReg : _GEN_4; // @[Conditional.scala 39:67 wbgpio.scala 94:25]
  wire [15:0] _GEN_6 = _T_6 ? {{7'd0}, statusReg} : _GEN_5; // @[Conditional.scala 40:58 wbgpio.scala 91:25]
  wire  _T_10 = 2'h1 == wbSm; // @[Conditional.scala 37:30]
  wire  _T_11 = 2'h2 == wbSm; // @[Conditional.scala 37:30]
  assign io_wbs_dat_o = wbReadReg; // @[wbgpio.scala 117:16]
  assign io_wbs_ack_o = ackReg; // @[wbgpio.scala 118:16]
  assign io_gpio_outport = writeReg; // @[wbgpio.scala 65:18]
  assign io_gpio_enport = dirReg; // @[wbgpio.scala 48:18]
  always @(posedge clock) begin
    if (reset) begin // @[wbgpio.scala 25:34]
      version <= 8'h1; // @[wbgpio.scala 25:34]
    end
    if (reset) begin // @[wbgpio.scala 47:23]
      dirReg <= 16'h0; // @[wbgpio.scala 47:23]
    end else if (_T) begin // @[Conditional.scala 40:58]
      if (io_wbs_stb_i & io_wbs_cyc_i & ~ackReg) begin // @[wbgpio.scala 77:49]
        if (io_wbs_we_i) begin // @[wbgpio.scala 78:26]
          dirReg <= _GEN_1;
        end
      end
    end
    if (reset) begin // @[wbgpio.scala 64:25]
      writeReg <= 16'h0; // @[wbgpio.scala 64:25]
    end else if (_T) begin // @[Conditional.scala 40:58]
      if (io_wbs_stb_i & io_wbs_cyc_i & ~ackReg) begin // @[wbgpio.scala 77:49]
        if (io_wbs_we_i) begin // @[wbgpio.scala 78:26]
          writeReg <= _GEN_2;
        end
      end
    end
    if (reset) begin // @[wbgpio.scala 70:21]
      wbSm <= 2'h0; // @[wbgpio.scala 70:21]
    end else if (_T) begin // @[Conditional.scala 40:58]
      if (io_wbs_stb_i & io_wbs_cyc_i & ~ackReg) begin // @[wbgpio.scala 77:49]
        if (io_wbs_we_i) begin // @[wbgpio.scala 78:26]
          wbSm <= 2'h2; // @[wbgpio.scala 87:16]
        end else begin
          wbSm <= 2'h1; // @[wbgpio.scala 103:16]
        end
      end
    end else if (_T_10) begin // @[Conditional.scala 39:67]
      wbSm <= 2'h0; // @[wbgpio.scala 108:12]
    end else if (_T_11) begin // @[Conditional.scala 39:67]
      wbSm <= 2'h0; // @[wbgpio.scala 111:12]
    end
    if (reset) begin // @[wbgpio.scala 71:23]
      ackReg <= 1'h0; // @[wbgpio.scala 71:23]
    end else begin
      ackReg <= wbSm == 2'h1 | wbSm == 2'h2; // @[wbgpio.scala 115:10]
    end
    if (reset) begin // @[wbgpio.scala 72:26]
      wbReadReg <= 16'h0; // @[wbgpio.scala 72:26]
    end else if (_T) begin // @[Conditional.scala 40:58]
      if (io_wbs_stb_i & io_wbs_cyc_i & ~ackReg) begin // @[wbgpio.scala 77:49]
        if (!(io_wbs_we_i)) begin // @[wbgpio.scala 78:26]
          wbReadReg <= _GEN_6;
        end
      end
    end
  end
// Register and memory initialization
`ifdef RANDOMIZE_GARBAGE_ASSIGN
`define RANDOMIZE
`endif
`ifdef RANDOMIZE_INVALID_ASSIGN
`define RANDOMIZE
`endif
`ifdef RANDOMIZE_REG_INIT
`define RANDOMIZE
`endif
`ifdef RANDOMIZE_MEM_INIT
`define RANDOMIZE
`endif
`ifndef RANDOM
`define RANDOM $random
`endif
`ifdef RANDOMIZE_MEM_INIT
  integer initvar;
`endif
`ifndef SYNTHESIS
`ifdef FIRRTL_BEFORE_INITIAL
`FIRRTL_BEFORE_INITIAL
`endif
initial begin
  `ifdef RANDOMIZE
    `ifdef INIT_RANDOM
      `INIT_RANDOM
    `endif
    `ifndef VERILATOR
      `ifdef RANDOMIZE_DELAY
        #`RANDOMIZE_DELAY begin end
      `else
        #0.002 begin end
      `endif
    `endif
`ifdef RANDOMIZE_REG_INIT
  _RAND_0 = {1{`RANDOM}};
  version = _RAND_0[7:0];
  _RAND_1 = {1{`RANDOM}};
  dirReg = _RAND_1[15:0];
  _RAND_2 = {1{`RANDOM}};
  writeReg = _RAND_2[15:0];
  _RAND_3 = {1{`RANDOM}};
  wbSm = _RAND_3[1:0];
  _RAND_4 = {1{`RANDOM}};
  ackReg = _RAND_4[0:0];
  _RAND_5 = {1{`RANDOM}};
  wbReadReg = _RAND_5[15:0];
`endif // RANDOMIZE_REG_INIT
  `endif // RANDOMIZE
end // initial
`ifdef FIRRTL_AFTER_INITIAL
`FIRRTL_AFTER_INITIAL
`endif
`endif // SYNTHESIS
endmodule

这是综合后未优化的verilog

/* Generated by Yosys 0.13+15 (git sha1 bc027b2ca, gcc 11.2.0-19ubuntu1 -fPIC -Os) */

module WbGpio(clock, reset, io_wbs_adr_i, io_wbs_dat_i, io_wbs_dat_o, io_wbs_we_i, io_wbs_stb_i, io_wbs_ack_o, io_wbs_cyc_i, io_gpio_outport, io_gpio_enport, io_gpio_inport);
  wire _000_;
  wire _001_;
  wire _002_;
  wire _003_;
  wire _004_;
  wire _005_;
  wire _006_;
  wire _007_;
  wire _008_;
  wire _009_;
  wire _010_;
  wire _011_;
  wire _012_;
  wire _013_;
  wire _014_;
  wire _015_;
  wire _016_;
  wire _017_;
  wire _018_;
  wire _019_;
  wire _020_;
  wire _021_;
  wire _022_;
  wire _023_;
  wire _024_;
  wire _025_;
  wire _026_;
  wire _027_;
  wire _028_;
  wire _029_;
  wire _030_;
  wire _031_;
  wire _032_;
  wire _033_;
  wire _034_;
  wire _035_;
  wire _036_;
  wire _037_;
  wire _038_;
  wire _039_;
  wire _040_;
  wire _041_;
  wire _042_;
  wire _043_;
  wire _044_;
  wire _045_;
  wire _046_;
  wire _047_;
  wire _048_;
  wire _049_;
  wire _050_;
  wire _051_;
  wire _052_;
  wire _053_;
  wire _054_;
  wire _055_;
  wire _056_;
  wire _057_;
  wire _058_;
  wire _059_;
  wire _060_;
  wire _061_;
  wire _062_;
  wire _063_;
  wire _064_;
  wire _065_;
  wire _066_;
  wire _067_;
  wire _068_;
  wire _069_;
  wire _070_;
  wire _071_;
  wire _072_;
  wire _073_;
  wire _074_;
  wire _075_;
  wire _076_;
  wire _077_;
  wire _078_;
  wire _079_;
  wire _080_;
  wire _081_;
  wire _082_;
  wire _083_;
  wire _084_;
  wire _085_;
  wire _086_;
  wire _087_;
  wire _088_;
  wire _089_;
  wire _090_;
  wire _091_;
  wire _092_;
  wire _093_;
  wire _094_;
  wire _095_;
  wire _096_;
  wire _097_;
  wire _098_;
  wire _099_;
  wire _100_;
  wire _101_;
  wire _102_;
  wire _103_;
  wire _104_;
  wire _105_;
  wire _106_;
  wire _107_;
  wire _108_;
  wire _109_;
  wire _110_;
  wire _111_;
  wire _112_;
  wire _113_;
  wire _114_;
  wire _115_;
  wire _116_;
  wire _117_;
  wire _118_;
  wire _119_;
  wire _120_;
  wire _121_;
  wire _122_;
  wire _123_;
  wire _124_;
  wire _125_;
  wire _126_;
  wire _127_;
  wire _128_;
  wire _129_;
  wire _130_;
  wire _131_;
  wire _132_;
  wire _133_;
  wire _134_;
  wire _135_;
  wire _136_;
  wire _137_;
  wire _138_;
  wire _139_;
  wire _140_;
  wire _141_;
  wire _142_;
  wire _143_;
  wire _144_;
  wire _145_;
  wire _146_;
  wire _147_;
  wire _148_;
  wire _149_;
  wire _150_;
  wire _151_;
  wire _152_;
  wire _153_;
  wire _154_;
  wire _155_;
  wire _156_;
  wire _157_;
  wire _158_;
  wire _159_;
  wire _160_;
  wire _161_;
  wire _162_;
  wire _163_;
  wire _164_;
  wire _165_;
  wire _166_;
  wire _167_;
  wire _168_;
  wire _169_;
  wire _170_;
  wire _171_;
  wire _172_;
  wire _173_;
  wire _174_;
  wire _175_;
  wire _176_;
  wire _177_;
  wire _178_;
  wire _179_;
  wire _180_;
  wire _181_;
  wire _182_;
  wire _183_;
  wire _184_;
  wire _185_;
  wire _186_;
  wire _187_;
  wire _188_;
  wire _189_;
  wire _190_;
  wire _191_;
  wire _192_;
  wire _193_;
  wire _194_;
  wire _195_;
  wire _196_;
  wire _197_;
  wire _198_;
  wire _199_;
  wire _200_;
  wire _201_;
  wire _202_;
  wire _203_;
  wire _204_;
  wire _205_;
  wire _206_;
  wire _207_;
  wire _208_;
  wire _209_;
  wire _210_;
  wire _211_;
  wire _212_;
  wire _213_;
  wire _214_;
  wire _215_;
  wire _216_;
  wire _217_;
  wire _218_;
  wire _219_;
  wire _220_;
  wire _221_;
  wire _222_;
  wire _223_;
  wire _224_;
  wire _225_;
  wire _226_;
  wire _227_;
  wire _228_;
  wire _229_;
  wire _230_;
  wire _231_;
  wire _232_;
  wire _233_;
  wire _234_;
  wire _235_;
  wire _236_;
  wire _237_;
  wire _238_;
  wire _239_;
  wire _240_;
  wire _241_;
  wire _242_;
  wire _243_;
  wire _244_;
  wire _245_;
  wire _246_;
  wire _247_;
  wire _248_;
  wire _249_;
  wire _250_;
  wire _251_;
  wire _252_;
  wire _253_;
  wire _254_;
  wire _255_;
  wire _256_;
  wire _257_;
  wire _258_;
  wire _259_;
  wire _260_;
  wire _261_;
  wire _262_;
  wire _263_;
  wire _264_;
  wire _265_;
  wire _266_;
  wire _267_;
  wire _268_;
  wire _269_;
  wire _270_;
  wire _271_;
  wire _272_;
  wire _273_;
  wire _274_;
  wire _275_;
  wire _276_;
  wire _277_;
  wire _278_;
  wire _279_;
  wire _280_;
  wire _281_;
  wire _282_;
  wire _283_;
  wire _284_;
  wire _285_;
  wire _286_;
  wire _287_;
  wire _288_;
  wire _289_;
  wire _290_;
  wire _291_;
  wire _292_;
  wire _293_;
  wire _294_;
  wire _295_;
  wire _296_;
  wire _297_;
  wire _298_;
  wire _299_;
  wire _300_;
  wire _301_;
  wire _302_;
  wire _303_;
  wire _304_;
  wire _305_;
  wire _306_;
  wire _307_;
  wire _308_;
  wire _309_;
  wire _310_;
  wire _311_;
  wire _312_;
  wire _313_;
  wire _314_;
  wire _315_;
  input clock;
  output [15:0] io_gpio_enport;
  input [15:0] io_gpio_inport;
  output [15:0] io_gpio_outport;
  output io_wbs_ack_o;
  input [1:0] io_wbs_adr_i;
  input io_wbs_cyc_i;
  input [15:0] io_wbs_dat_i;
  output [15:0] io_wbs_dat_o;
  input io_wbs_stb_i;
  input io_wbs_we_i;
  input reset;
  INVx1_ASAP7_75t_R _316_ (
    .A(_022_),
    .Y(io_gpio_outport[12])
  );
  INVx1_ASAP7_75t_R _317_ (
    .A(_038_),
    .Y(io_gpio_enport[12])
  );
  INVx1_ASAP7_75t_R _318_ (
    .A(_021_),
    .Y(io_gpio_outport[13])
  );
  INVx1_ASAP7_75t_R _319_ (
    .A(_037_),
    .Y(io_gpio_enport[13])
  );
  INVx1_ASAP7_75t_R _320_ (
    .A(_020_),
    .Y(io_gpio_outport[14])
  );
  INVx1_ASAP7_75t_R _321_ (
    .A(_036_),
    .Y(io_gpio_enport[14])
  );
  INVx1_ASAP7_75t_R _322_ (
    .A(_019_),
    .Y(io_gpio_outport[15])
  );
  INVx1_ASAP7_75t_R _323_ (
    .A(_035_),
    .Y(io_gpio_enport[15])
  );
  OR2x2_ASAP7_75t_R _324_ (
    .A(io_wbs_we_i),
    .B(_054_),
    .Y(_110_)
  );
  NOR2x1_ASAP7_75t_R _325_ (
    .A(_110_),
    .B(_105_),
    .Y(_111_)
  );
  INVx1_ASAP7_75t_R _326_ (
    .A(_106_),
    .Y(_112_)
  );
  AND2x2_ASAP7_75t_R _327_ (
    .A(_111_),
    .B(_112_),
    .Y(_001_)
  );
  NOR2x2_ASAP7_75t_R _328_ (
    .A(_054_),
    .B(_105_),
    .Y(_113_)
  );
  BUFx2_ASAP7_75t_R _329_ (
    .A(_113_),
    .Y(_114_)
  );
  AND3x1_ASAP7_75t_R _330_ (
    .A(_114_),
    .B(io_wbs_we_i),
    .C(_112_),
    .Y(_000_)
  );
  INVx1_ASAP7_75t_R _331_ (
    .A(clock),
    .Y(_055_)
  );
  INVx1_ASAP7_75t_R _332_ (
    .A(_003_),
    .Y(io_wbs_dat_o[15])
  );
  INVx1_ASAP7_75t_R _333_ (
    .A(_004_),
    .Y(io_wbs_dat_o[14])
  );
  INVx1_ASAP7_75t_R _334_ (
    .A(_005_),
    .Y(io_wbs_dat_o[13])
  );
  INVx1_ASAP7_75t_R _335_ (
    .A(_006_),
    .Y(io_wbs_dat_o[12])
  );
  INVx1_ASAP7_75t_R _336_ (
    .A(_007_),
    .Y(io_wbs_dat_o[11])
  );
  INVx1_ASAP7_75t_R _337_ (
    .A(_008_),
    .Y(io_wbs_dat_o[10])
  );
  INVx1_ASAP7_75t_R _338_ (
    .A(_009_),
    .Y(io_wbs_dat_o[9])
  );
  INVx1_ASAP7_75t_R _339_ (
    .A(_010_),
    .Y(io_wbs_dat_o[8])
  );
  INVx1_ASAP7_75t_R _340_ (
    .A(_011_),
    .Y(io_wbs_dat_o[7])
  );
  INVx1_ASAP7_75t_R _341_ (
    .A(_012_),
    .Y(io_wbs_dat_o[6])
  );
  INVx1_ASAP7_75t_R _342_ (
    .A(_013_),
    .Y(io_wbs_dat_o[5])
  );
  INVx1_ASAP7_75t_R _343_ (
    .A(_014_),
    .Y(io_wbs_dat_o[4])
  );
  INVx1_ASAP7_75t_R _344_ (
    .A(_015_),
    .Y(io_wbs_dat_o[3])
  );
  INVx1_ASAP7_75t_R _345_ (
    .A(_016_),
    .Y(io_wbs_dat_o[2])
  );
  INVx1_ASAP7_75t_R _346_ (
    .A(_017_),
    .Y(io_wbs_dat_o[1])
  );
  INVx1_ASAP7_75t_R _347_ (
    .A(_018_),
    .Y(io_wbs_dat_o[0])
  );
  OA21x2_ASAP7_75t_R _348_ (
    .A1(_108_),
    .A2(_109_),
    .B(_112_),
    .Y(_056_)
  );
  BUFx6f_ASAP7_75t_R _349_ (
    .A(io_wbs_adr_i[1]),
    .Y(_115_)
  );
  INVx3_ASAP7_75t_R _350_ (
    .A(_115_),
    .Y(_116_)
  );
  BUFx4f_ASAP7_75t_R _351_ (
    .A(io_wbs_adr_i[0]),
    .Y(_117_)
  );
  AND3x1_ASAP7_75t_R _352_ (
    .A(_116_),
    .B(_117_),
    .C(io_wbs_we_i),
    .Y(_118_)
  );
  BUFx2_ASAP7_75t_R _353_ (
    .A(_118_),
    .Y(_119_)
  );
  BUFx4f_ASAP7_75t_R _354_ (
    .A(_119_),
    .Y(_120_)
  );
  NAND3x1_ASAP7_75t_R _355_ (
    .A(_114_),
    .B(io_wbs_dat_i[0]),
    .C(_120_),
    .Y(_121_)
  );
  BUFx2_ASAP7_75t_R _356_ (
    .A(_113_),
    .Y(_122_)
  );
  BUFx4f_ASAP7_75t_R _357_ (
    .A(_119_),
    .Y(_123_)
  );
  AO21x1_ASAP7_75t_R _358_ (
    .A1(_122_),
    .A2(_123_),
    .B(_050_),
    .Y(_124_)
  );
  BUFx2_ASAP7_75t_R _359_ (
    .A(_107_),
    .Y(_125_)
  );
  AOI21x1_ASAP7_75t_R _360_ (
    .A1(_121_),
    .A2(_124_),
    .B(_125_),
    .Y(_057_)
  );
  NAND3x1_ASAP7_75t_R _361_ (
    .A(_114_),
    .B(io_wbs_dat_i[1]),
    .C(_120_),
    .Y(_126_)
  );
  AO21x1_ASAP7_75t_R _362_ (
    .A1(_122_),
    .A2(_123_),
    .B(_049_),
    .Y(_127_)
  );
  AOI21x1_ASAP7_75t_R _363_ (
    .A1(_126_),
    .A2(_127_),
    .B(_125_),
    .Y(_058_)
  );
  NAND3x1_ASAP7_75t_R _364_ (
    .A(_114_),
    .B(io_wbs_dat_i[2]),
    .C(_120_),
    .Y(_128_)
  );
  AO21x1_ASAP7_75t_R _365_ (
    .A1(_122_),
    .A2(_123_),
    .B(_048_),
    .Y(_129_)
  );
  AOI21x1_ASAP7_75t_R _366_ (
    .A1(_128_),
    .A2(_129_),
    .B(_125_),
    .Y(_059_)
  );
  NAND3x1_ASAP7_75t_R _367_ (
    .A(_114_),
    .B(io_wbs_dat_i[3]),
    .C(_120_),
    .Y(_130_)
  );
  AO21x1_ASAP7_75t_R _368_ (
    .A1(_122_),
    .A2(_123_),
    .B(_047_),
    .Y(_131_)
  );
  AOI21x1_ASAP7_75t_R _369_ (
    .A1(_130_),
    .A2(_131_),
    .B(_125_),
    .Y(_060_)
  );
  NAND3x1_ASAP7_75t_R _370_ (
    .A(_114_),
    .B(io_wbs_dat_i[4]),
    .C(_120_),
    .Y(_132_)
  );
  BUFx3_ASAP7_75t_R _371_ (
    .A(_119_),
    .Y(_133_)
  );
  AO21x1_ASAP7_75t_R _372_ (
    .A1(_122_),
    .A2(_133_),
    .B(_046_),
    .Y(_134_)
  );
  AOI21x1_ASAP7_75t_R _373_ (
    .A1(_132_),
    .A2(_134_),
    .B(_125_),
    .Y(_061_)
  );
  NAND3x1_ASAP7_75t_R _374_ (
    .A(_114_),
    .B(io_wbs_dat_i[5]),
    .C(_120_),
    .Y(_135_)
  );
  AO21x1_ASAP7_75t_R _375_ (
    .A1(_122_),
    .A2(_133_),
    .B(_045_),
    .Y(_136_)
  );
  AOI21x1_ASAP7_75t_R _376_ (
    .A1(_135_),
    .A2(_136_),
    .B(_125_),
    .Y(_062_)
  );
  NAND3x1_ASAP7_75t_R _377_ (
    .A(_114_),
    .B(io_wbs_dat_i[6]),
    .C(_120_),
    .Y(_137_)
  );
  AO21x1_ASAP7_75t_R _378_ (
    .A1(_122_),
    .A2(_133_),
    .B(_044_),
    .Y(_138_)
  );
  AOI21x1_ASAP7_75t_R _379_ (
    .A1(_137_),
    .A2(_138_),
    .B(_125_),
    .Y(_063_)
  );
  NAND3x1_ASAP7_75t_R _380_ (
    .A(_114_),
    .B(io_wbs_dat_i[7]),
    .C(_120_),
    .Y(_139_)
  );
  BUFx2_ASAP7_75t_R _381_ (
    .A(_113_),
    .Y(_140_)
  );
  AO21x1_ASAP7_75t_R _382_ (
    .A1(_140_),
    .A2(_133_),
    .B(_043_),
    .Y(_141_)
  );
  AOI21x1_ASAP7_75t_R _383_ (
    .A1(_139_),
    .A2(_141_),
    .B(_125_),
    .Y(_064_)
  );
  NAND3x1_ASAP7_75t_R _384_ (
    .A(_114_),
    .B(io_wbs_dat_i[8]),
    .C(_120_),
    .Y(_142_)
  );
  AO21x1_ASAP7_75t_R _385_ (
    .A1(_140_),
    .A2(_133_),
    .B(_042_),
    .Y(_143_)
  );
  AOI21x1_ASAP7_75t_R _386_ (
    .A1(_142_),
    .A2(_143_),
    .B(_125_),
    .Y(_065_)
  );
  BUFx3_ASAP7_75t_R _387_ (
    .A(_113_),
    .Y(_144_)
  );
  NAND3x1_ASAP7_75t_R _388_ (
    .A(_144_),
    .B(io_wbs_dat_i[9]),
    .C(_120_),
    .Y(_145_)
  );
  AO21x1_ASAP7_75t_R _389_ (
    .A1(_140_),
    .A2(_133_),
    .B(_041_),
    .Y(_146_)
  );
  AOI21x1_ASAP7_75t_R _390_ (
    .A1(_145_),
    .A2(_146_),
    .B(_125_),
    .Y(_066_)
  );
  NAND3x1_ASAP7_75t_R _391_ (
    .A(_144_),
    .B(io_wbs_dat_i[10]),
    .C(_123_),
    .Y(_147_)
  );
  AO21x1_ASAP7_75t_R _392_ (
    .A1(_140_),
    .A2(_133_),
    .B(_040_),
    .Y(_148_)
  );
  BUFx2_ASAP7_75t_R _393_ (
    .A(_107_),
    .Y(_149_)
  );
  AOI21x1_ASAP7_75t_R _394_ (
    .A1(_147_),
    .A2(_148_),
    .B(_149_),
    .Y(_067_)
  );
  NAND3x1_ASAP7_75t_R _395_ (
    .A(_144_),
    .B(io_wbs_dat_i[11]),
    .C(_123_),
    .Y(_150_)
  );
  AO21x1_ASAP7_75t_R _396_ (
    .A1(_140_),
    .A2(_133_),
    .B(_039_),
    .Y(_151_)
  );
  AOI21x1_ASAP7_75t_R _397_ (
    .A1(_150_),
    .A2(_151_),
    .B(_149_),
    .Y(_068_)
  );
  NAND3x1_ASAP7_75t_R _398_ (
    .A(_144_),
    .B(io_wbs_dat_i[12]),
    .C(_123_),
    .Y(_152_)
  );
  AO21x1_ASAP7_75t_R _399_ (
    .A1(_140_),
    .A2(_133_),
    .B(_038_),
    .Y(_153_)
  );
  AOI21x1_ASAP7_75t_R _400_ (
    .A1(_152_),
    .A2(_153_),
    .B(_149_),
    .Y(_069_)
  );
  NAND3x1_ASAP7_75t_R _401_ (
    .A(_144_),
    .B(io_wbs_dat_i[13]),
    .C(_123_),
    .Y(_154_)
  );
  AO21x1_ASAP7_75t_R _402_ (
    .A1(_140_),
    .A2(_133_),
    .B(_037_),
    .Y(_155_)
  );
  AOI21x1_ASAP7_75t_R _403_ (
    .A1(_154_),
    .A2(_155_),
    .B(_149_),
    .Y(_070_)
  );
  NAND3x1_ASAP7_75t_R _404_ (
    .A(_144_),
    .B(io_wbs_dat_i[14]),
    .C(_123_),
    .Y(_156_)
  );
  AO21x1_ASAP7_75t_R _405_ (
    .A1(_140_),
    .A2(_119_),
    .B(_036_),
    .Y(_157_)
  );
  AOI21x1_ASAP7_75t_R _406_ (
    .A1(_156_),
    .A2(_157_),
    .B(_149_),
    .Y(_071_)
  );
  NAND3x1_ASAP7_75t_R _407_ (
    .A(_144_),
    .B(io_wbs_dat_i[15]),
    .C(_123_),
    .Y(_158_)
  );
  AO21x1_ASAP7_75t_R _408_ (
    .A1(_140_),
    .A2(_119_),
    .B(_035_),
    .Y(_159_)
  );
  AOI21x1_ASAP7_75t_R _409_ (
    .A1(_158_),
    .A2(_159_),
    .B(_149_),
    .Y(_072_)
  );
  AND3x1_ASAP7_75t_R _410_ (
    .A(_117_),
    .B(_115_),
    .C(io_wbs_we_i),
    .Y(_160_)
  );
  BUFx2_ASAP7_75t_R _411_ (
    .A(_160_),
    .Y(_161_)
  );
  BUFx3_ASAP7_75t_R _412_ (
    .A(_161_),
    .Y(_162_)
  );
  NAND3x1_ASAP7_75t_R _413_ (
    .A(_144_),
    .B(io_wbs_dat_i[0]),
    .C(_162_),
    .Y(_163_)
  );
  BUFx2_ASAP7_75t_R _414_ (
    .A(_161_),
    .Y(_164_)
  );
  AO21x1_ASAP7_75t_R _415_ (
    .A1(_140_),
    .A2(_164_),
    .B(_034_),
    .Y(_165_)
  );
  AOI21x1_ASAP7_75t_R _416_ (
    .A1(_163_),
    .A2(_165_),
    .B(_149_),
    .Y(_073_)
  );
  NAND3x1_ASAP7_75t_R _417_ (
    .A(_144_),
    .B(io_wbs_dat_i[1]),
    .C(_162_),
    .Y(_166_)
  );
  BUFx2_ASAP7_75t_R _418_ (
    .A(_113_),
    .Y(_167_)
  );
  AO21x1_ASAP7_75t_R _419_ (
    .A1(_167_),
    .A2(_164_),
    .B(_033_),
    .Y(_168_)
  );
  AOI21x1_ASAP7_75t_R _420_ (
    .A1(_166_),
    .A2(_168_),
    .B(_149_),
    .Y(_074_)
  );
  NAND3x1_ASAP7_75t_R _421_ (
    .A(_144_),
    .B(io_wbs_dat_i[2]),
    .C(_162_),
    .Y(_169_)
  );
  AO21x1_ASAP7_75t_R _422_ (
    .A1(_167_),
    .A2(_164_),
    .B(_032_),
    .Y(_170_)
  );
  AOI21x1_ASAP7_75t_R _423_ (
    .A1(_169_),
    .A2(_170_),
    .B(_149_),
    .Y(_075_)
  );
  BUFx3_ASAP7_75t_R _424_ (
    .A(_113_),
    .Y(_171_)
  );
  NAND3x1_ASAP7_75t_R _425_ (
    .A(_171_),
    .B(io_wbs_dat_i[3]),
    .C(_162_),
    .Y(_172_)
  );
  AO21x1_ASAP7_75t_R _426_ (
    .A1(_167_),
    .A2(_164_),
    .B(_031_),
    .Y(_173_)
  );
  AOI21x1_ASAP7_75t_R _427_ (
    .A1(_172_),
    .A2(_173_),
    .B(_149_),
    .Y(_076_)
  );
  NAND3x1_ASAP7_75t_R _428_ (
    .A(_171_),
    .B(io_wbs_dat_i[4]),
    .C(_162_),
    .Y(_174_)
  );
  BUFx2_ASAP7_75t_R _429_ (
    .A(_161_),
    .Y(_175_)
  );
  AO21x1_ASAP7_75t_R _430_ (
    .A1(_167_),
    .A2(_175_),
    .B(_030_),
    .Y(_176_)
  );
  BUFx2_ASAP7_75t_R _431_ (
    .A(_106_),
    .Y(_177_)
  );
  AOI21x1_ASAP7_75t_R _432_ (
    .A1(_174_),
    .A2(_176_),
    .B(_177_),
    .Y(_077_)
  );
  NAND3x1_ASAP7_75t_R _433_ (
    .A(_171_),
    .B(io_wbs_dat_i[5]),
    .C(_162_),
    .Y(_178_)
  );
  AO21x1_ASAP7_75t_R _434_ (
    .A1(_167_),
    .A2(_175_),
    .B(_029_),
    .Y(_179_)
  );
  AOI21x1_ASAP7_75t_R _435_ (
    .A1(_178_),
    .A2(_179_),
    .B(_177_),
    .Y(_078_)
  );
  NAND3x1_ASAP7_75t_R _436_ (
    .A(_171_),
    .B(io_wbs_dat_i[6]),
    .C(_162_),
    .Y(_180_)
  );
  AO21x1_ASAP7_75t_R _437_ (
    .A1(_167_),
    .A2(_175_),
    .B(_028_),
    .Y(_181_)
  );
  AOI21x1_ASAP7_75t_R _438_ (
    .A1(_180_),
    .A2(_181_),
    .B(_177_),
    .Y(_079_)
  );
  NAND3x1_ASAP7_75t_R _439_ (
    .A(_171_),
    .B(io_wbs_dat_i[7]),
    .C(_162_),
    .Y(_182_)
  );
  AO21x1_ASAP7_75t_R _440_ (
    .A1(_167_),
    .A2(_175_),
    .B(_027_),
    .Y(_183_)
  );
  AOI21x1_ASAP7_75t_R _441_ (
    .A1(_182_),
    .A2(_183_),
    .B(_177_),
    .Y(_080_)
  );
  NAND3x1_ASAP7_75t_R _442_ (
    .A(_171_),
    .B(io_wbs_dat_i[8]),
    .C(_162_),
    .Y(_184_)
  );
  AO21x1_ASAP7_75t_R _443_ (
    .A1(_167_),
    .A2(_175_),
    .B(_026_),
    .Y(_185_)
  );
  AOI21x1_ASAP7_75t_R _444_ (
    .A1(_184_),
    .A2(_185_),
    .B(_177_),
    .Y(_081_)
  );
  NAND3x1_ASAP7_75t_R _445_ (
    .A(_171_),
    .B(io_wbs_dat_i[9]),
    .C(_162_),
    .Y(_186_)
  );
  AO21x1_ASAP7_75t_R _446_ (
    .A1(_167_),
    .A2(_175_),
    .B(_025_),
    .Y(_187_)
  );
  AOI21x1_ASAP7_75t_R _447_ (
    .A1(_186_),
    .A2(_187_),
    .B(_177_),
    .Y(_082_)
  );
  NAND3x1_ASAP7_75t_R _448_ (
    .A(_171_),
    .B(io_wbs_dat_i[10]),
    .C(_164_),
    .Y(_188_)
  );
  AO21x1_ASAP7_75t_R _449_ (
    .A1(_167_),
    .A2(_175_),
    .B(_024_),
    .Y(_189_)
  );
  AOI21x1_ASAP7_75t_R _450_ (
    .A1(_188_),
    .A2(_189_),
    .B(_177_),
    .Y(_083_)
  );
  NAND3x1_ASAP7_75t_R _451_ (
    .A(_171_),
    .B(io_wbs_dat_i[11]),
    .C(_164_),
    .Y(_190_)
  );
  BUFx2_ASAP7_75t_R _452_ (
    .A(_113_),
    .Y(_191_)
  );
  AO21x1_ASAP7_75t_R _453_ (
    .A1(_191_),
    .A2(_175_),
    .B(_023_),
    .Y(_192_)
  );
  AOI21x1_ASAP7_75t_R _454_ (
    .A1(_190_),
    .A2(_192_),
    .B(_177_),
    .Y(_084_)
  );
  NAND3x1_ASAP7_75t_R _455_ (
    .A(_171_),
    .B(io_wbs_dat_i[12]),
    .C(_164_),
    .Y(_193_)
  );
  AO21x1_ASAP7_75t_R _456_ (
    .A1(_191_),
    .A2(_175_),
    .B(_022_),
    .Y(_194_)
  );
  AOI21x1_ASAP7_75t_R _457_ (
    .A1(_193_),
    .A2(_194_),
    .B(_177_),
    .Y(_085_)
  );
  NAND3x1_ASAP7_75t_R _458_ (
    .A(_122_),
    .B(io_wbs_dat_i[13]),
    .C(_164_),
    .Y(_195_)
  );
  AO21x1_ASAP7_75t_R _459_ (
    .A1(_191_),
    .A2(_175_),
    .B(_021_),
    .Y(_196_)
  );
  AOI21x1_ASAP7_75t_R _460_ (
    .A1(_195_),
    .A2(_196_),
    .B(_177_),
    .Y(_086_)
  );
  NAND3x1_ASAP7_75t_R _461_ (
    .A(_122_),
    .B(io_wbs_dat_i[14]),
    .C(_164_),
    .Y(_197_)
  );
  AO21x1_ASAP7_75t_R _462_ (
    .A1(_191_),
    .A2(_161_),
    .B(_020_),
    .Y(_198_)
  );
  BUFx2_ASAP7_75t_R _463_ (
    .A(_106_),
    .Y(_199_)
  );
  AOI21x1_ASAP7_75t_R _464_ (
    .A1(_197_),
    .A2(_198_),
    .B(_199_),
    .Y(_087_)
  );
  NAND3x1_ASAP7_75t_R _465_ (
    .A(_122_),
    .B(io_wbs_dat_i[15]),
    .C(_164_),
    .Y(_200_)
  );
  AO21x1_ASAP7_75t_R _466_ (
    .A1(_191_),
    .A2(_161_),
    .B(_019_),
    .Y(_201_)
  );
  AOI21x1_ASAP7_75t_R _467_ (
    .A1(_200_),
    .A2(_201_),
    .B(_199_),
    .Y(_088_)
  );
  INVx2_ASAP7_75t_R _468_ (
    .A(_117_),
    .Y(_202_)
  );
  BUFx2_ASAP7_75t_R _469_ (
    .A(_202_),
    .Y(_203_)
  );
  BUFx2_ASAP7_75t_R _470_ (
    .A(_115_),
    .Y(_204_)
  );
  AO21x1_ASAP7_75t_R _471_ (
    .A1(_203_),
    .A2(_204_),
    .B(io_gpio_outport[0]),
    .Y(_205_)
  );
  NAND2x1_ASAP7_75t_R _472_ (
    .A(_115_),
    .B(_202_),
    .Y(_206_)
  );
  NOR2x2_ASAP7_75t_R _473_ (
    .A(_115_),
    .B(_202_),
    .Y(_207_)
  );
  INVx1_ASAP7_75t_R _474_ (
    .A(_207_),
    .Y(_208_)
  );
  OA21x2_ASAP7_75t_R _475_ (
    .A1(_206_),
    .A2(io_gpio_inport[0]),
    .B(_208_),
    .Y(_209_)
  );
  BUFx2_ASAP7_75t_R _476_ (
    .A(_116_),
    .Y(_210_)
  );
  NOR2x1_ASAP7_75t_R _477_ (
    .A(_117_),
    .B(_115_),
    .Y(_211_)
  );
  AO21x1_ASAP7_75t_R _478_ (
    .A1(_210_),
    .A2(io_gpio_enport[0]),
    .B(_211_),
    .Y(_212_)
  );
  AOI21x1_ASAP7_75t_R _479_ (
    .A1(_205_),
    .A2(_209_),
    .B(_212_),
    .Y(_213_)
  );
  OAI21x1_ASAP7_75t_R _480_ (
    .A1(io_wbs_dat_o[0]),
    .A2(_111_),
    .B(_112_),
    .Y(_214_)
  );
  AOI21x1_ASAP7_75t_R _481_ (
    .A1(_111_),
    .A2(_213_),
    .B(_214_),
    .Y(_089_)
  );
  INVx1_ASAP7_75t_R _482_ (
    .A(io_wbs_we_i),
    .Y(_215_)
  );
  BUFx2_ASAP7_75t_R _483_ (
    .A(_215_),
    .Y(_216_)
  );
  AO21x1_ASAP7_75t_R _484_ (
    .A1(_191_),
    .A2(_216_),
    .B(_017_),
    .Y(_217_)
  );
  NAND3x1_ASAP7_75t_R _485_ (
    .A(_203_),
    .B(_204_),
    .C(io_gpio_inport[1]),
    .Y(_218_)
  );
  BUFx2_ASAP7_75t_R _486_ (
    .A(_202_),
    .Y(_219_)
  );
  BUFx2_ASAP7_75t_R _487_ (
    .A(_115_),
    .Y(_220_)
  );
  AO21x1_ASAP7_75t_R _488_ (
    .A1(_219_),
    .A2(_220_),
    .B(_033_),
    .Y(_221_)
  );
  BUFx3_ASAP7_75t_R _489_ (
    .A(_207_),
    .Y(_222_)
  );
  AOI21x1_ASAP7_75t_R _490_ (
    .A1(_218_),
    .A2(_221_),
    .B(_222_),
    .Y(_223_)
  );
  BUFx2_ASAP7_75t_R _491_ (
    .A(_117_),
    .Y(_224_)
  );
  AND3x1_ASAP7_75t_R _492_ (
    .A(_210_),
    .B(io_gpio_enport[1]),
    .C(_224_),
    .Y(_225_)
  );
  NOR3x2_ASAP7_75t_R _493_ (
    .A(_105_),
    .B(_110_),
    .C(_211_),
    .Y(_226_)
  );
  BUFx4f_ASAP7_75t_R _494_ (
    .A(_226_),
    .Y(_227_)
  );
  OAI21x1_ASAP7_75t_R _495_ (
    .A1(_223_),
    .A2(_225_),
    .B(_227_),
    .Y(_228_)
  );
  AOI21x1_ASAP7_75t_R _496_ (
    .A1(_217_),
    .A2(_228_),
    .B(_199_),
    .Y(_090_)
  );
  AO21x1_ASAP7_75t_R _497_ (
    .A1(_191_),
    .A2(_216_),
    .B(_016_),
    .Y(_229_)
  );
  NAND3x1_ASAP7_75t_R _498_ (
    .A(_203_),
    .B(_204_),
    .C(io_gpio_inport[2]),
    .Y(_230_)
  );
  AO21x1_ASAP7_75t_R _499_ (
    .A1(_219_),
    .A2(_220_),
    .B(_032_),
    .Y(_231_)
  );
  AOI21x1_ASAP7_75t_R _500_ (
    .A1(_230_),
    .A2(_231_),
    .B(_222_),
    .Y(_232_)
  );
  AND3x1_ASAP7_75t_R _501_ (
    .A(_210_),
    .B(io_gpio_enport[2]),
    .C(_224_),
    .Y(_233_)
  );
  OAI21x1_ASAP7_75t_R _502_ (
    .A1(_232_),
    .A2(_233_),
    .B(_227_),
    .Y(_234_)
  );
  AOI21x1_ASAP7_75t_R _503_ (
    .A1(_229_),
    .A2(_234_),
    .B(_199_),
    .Y(_091_)
  );
  AO21x1_ASAP7_75t_R _504_ (
    .A1(_191_),
    .A2(_216_),
    .B(_015_),
    .Y(_235_)
  );
  NAND3x1_ASAP7_75t_R _505_ (
    .A(_203_),
    .B(_204_),
    .C(io_gpio_inport[3]),
    .Y(_236_)
  );
  AO21x1_ASAP7_75t_R _506_ (
    .A1(_219_),
    .A2(_220_),
    .B(_031_),
    .Y(_237_)
  );
  AOI21x1_ASAP7_75t_R _507_ (
    .A1(_236_),
    .A2(_237_),
    .B(_222_),
    .Y(_238_)
  );
  AND3x1_ASAP7_75t_R _508_ (
    .A(_210_),
    .B(io_gpio_enport[3]),
    .C(_224_),
    .Y(_239_)
  );
  OAI21x1_ASAP7_75t_R _509_ (
    .A1(_238_),
    .A2(_239_),
    .B(_227_),
    .Y(_240_)
  );
  AOI21x1_ASAP7_75t_R _510_ (
    .A1(_235_),
    .A2(_240_),
    .B(_199_),
    .Y(_092_)
  );
  AO21x1_ASAP7_75t_R _511_ (
    .A1(_191_),
    .A2(_216_),
    .B(_014_),
    .Y(_241_)
  );
  NAND3x1_ASAP7_75t_R _512_ (
    .A(_203_),
    .B(_204_),
    .C(io_gpio_inport[4]),
    .Y(_242_)
  );
  AO21x1_ASAP7_75t_R _513_ (
    .A1(_219_),
    .A2(_220_),
    .B(_030_),
    .Y(_243_)
  );
  AOI21x1_ASAP7_75t_R _514_ (
    .A1(_242_),
    .A2(_243_),
    .B(_222_),
    .Y(_244_)
  );
  AND3x1_ASAP7_75t_R _515_ (
    .A(_210_),
    .B(io_gpio_enport[4]),
    .C(_224_),
    .Y(_245_)
  );
  OAI21x1_ASAP7_75t_R _516_ (
    .A1(_244_),
    .A2(_245_),
    .B(_227_),
    .Y(_246_)
  );
  AOI21x1_ASAP7_75t_R _517_ (
    .A1(_241_),
    .A2(_246_),
    .B(_199_),
    .Y(_093_)
  );
  AO21x1_ASAP7_75t_R _518_ (
    .A1(_191_),
    .A2(_216_),
    .B(_013_),
    .Y(_247_)
  );
  NAND3x1_ASAP7_75t_R _519_ (
    .A(_203_),
    .B(_204_),
    .C(io_gpio_inport[5]),
    .Y(_248_)
  );
  BUFx2_ASAP7_75t_R _520_ (
    .A(_202_),
    .Y(_249_)
  );
  BUFx2_ASAP7_75t_R _521_ (
    .A(_115_),
    .Y(_250_)
  );
  AO21x1_ASAP7_75t_R _522_ (
    .A1(_249_),
    .A2(_250_),
    .B(_029_),
    .Y(_251_)
  );
  AOI21x1_ASAP7_75t_R _523_ (
    .A1(_248_),
    .A2(_251_),
    .B(_222_),
    .Y(_252_)
  );
  AND3x1_ASAP7_75t_R _524_ (
    .A(_210_),
    .B(io_gpio_enport[5]),
    .C(_224_),
    .Y(_253_)
  );
  OAI21x1_ASAP7_75t_R _525_ (
    .A1(_252_),
    .A2(_253_),
    .B(_227_),
    .Y(_254_)
  );
  AOI21x1_ASAP7_75t_R _526_ (
    .A1(_247_),
    .A2(_254_),
    .B(_199_),
    .Y(_094_)
  );
  BUFx2_ASAP7_75t_R _527_ (
    .A(_113_),
    .Y(_255_)
  );
  AO21x1_ASAP7_75t_R _528_ (
    .A1(_255_),
    .A2(_216_),
    .B(_012_),
    .Y(_256_)
  );
  NAND3x1_ASAP7_75t_R _529_ (
    .A(_203_),
    .B(_204_),
    .C(io_gpio_inport[6]),
    .Y(_257_)
  );
  AO21x1_ASAP7_75t_R _530_ (
    .A1(_249_),
    .A2(_250_),
    .B(_028_),
    .Y(_258_)
  );
  AOI21x1_ASAP7_75t_R _531_ (
    .A1(_257_),
    .A2(_258_),
    .B(_222_),
    .Y(_259_)
  );
  AND3x1_ASAP7_75t_R _532_ (
    .A(_210_),
    .B(io_gpio_enport[6]),
    .C(_224_),
    .Y(_260_)
  );
  OAI21x1_ASAP7_75t_R _533_ (
    .A1(_259_),
    .A2(_260_),
    .B(_227_),
    .Y(_261_)
  );
  AOI21x1_ASAP7_75t_R _534_ (
    .A1(_256_),
    .A2(_261_),
    .B(_199_),
    .Y(_095_)
  );
  AO21x1_ASAP7_75t_R _535_ (
    .A1(_255_),
    .A2(_216_),
    .B(_011_),
    .Y(_262_)
  );
  NAND3x1_ASAP7_75t_R _536_ (
    .A(_203_),
    .B(_204_),
    .C(io_gpio_inport[7]),
    .Y(_263_)
  );
  AO21x1_ASAP7_75t_R _537_ (
    .A1(_249_),
    .A2(_250_),
    .B(_027_),
    .Y(_264_)
  );
  AOI21x1_ASAP7_75t_R _538_ (
    .A1(_263_),
    .A2(_264_),
    .B(_222_),
    .Y(_265_)
  );
  AND3x1_ASAP7_75t_R _539_ (
    .A(_210_),
    .B(io_gpio_enport[7]),
    .C(_224_),
    .Y(_266_)
  );
  OAI21x1_ASAP7_75t_R _540_ (
    .A1(_265_),
    .A2(_266_),
    .B(_227_),
    .Y(_267_)
  );
  AOI21x1_ASAP7_75t_R _541_ (
    .A1(_262_),
    .A2(_267_),
    .B(_199_),
    .Y(_096_)
  );
  AO21x1_ASAP7_75t_R _542_ (
    .A1(_255_),
    .A2(_216_),
    .B(_010_),
    .Y(_268_)
  );
  NAND3x1_ASAP7_75t_R _543_ (
    .A(_203_),
    .B(_204_),
    .C(io_gpio_inport[8]),
    .Y(_269_)
  );
  AO21x1_ASAP7_75t_R _544_ (
    .A1(_249_),
    .A2(_250_),
    .B(_026_),
    .Y(_270_)
  );
  AOI21x1_ASAP7_75t_R _545_ (
    .A1(_269_),
    .A2(_270_),
    .B(_222_),
    .Y(_271_)
  );
  AND3x1_ASAP7_75t_R _546_ (
    .A(_210_),
    .B(io_gpio_enport[8]),
    .C(_224_),
    .Y(_272_)
  );
  OAI21x1_ASAP7_75t_R _547_ (
    .A1(_271_),
    .A2(_272_),
    .B(_227_),
    .Y(_273_)
  );
  AOI21x1_ASAP7_75t_R _548_ (
    .A1(_268_),
    .A2(_273_),
    .B(_199_),
    .Y(_097_)
  );
  AO21x1_ASAP7_75t_R _549_ (
    .A1(_255_),
    .A2(_216_),
    .B(_009_),
    .Y(_274_)
  );
  NAND3x1_ASAP7_75t_R _550_ (
    .A(_203_),
    .B(_204_),
    .C(io_gpio_inport[9]),
    .Y(_275_)
  );
  AO21x1_ASAP7_75t_R _551_ (
    .A1(_249_),
    .A2(_250_),
    .B(_025_),
    .Y(_276_)
  );
  AOI21x1_ASAP7_75t_R _552_ (
    .A1(_275_),
    .A2(_276_),
    .B(_222_),
    .Y(_277_)
  );
  AND3x1_ASAP7_75t_R _553_ (
    .A(_210_),
    .B(io_gpio_enport[9]),
    .C(_224_),
    .Y(_278_)
  );
  OAI21x1_ASAP7_75t_R _554_ (
    .A1(_277_),
    .A2(_278_),
    .B(_227_),
    .Y(_279_)
  );
  AOI21x1_ASAP7_75t_R _555_ (
    .A1(_274_),
    .A2(_279_),
    .B(_107_),
    .Y(_098_)
  );
  AO21x1_ASAP7_75t_R _556_ (
    .A1(_255_),
    .A2(_216_),
    .B(_008_),
    .Y(_280_)
  );
  NAND3x1_ASAP7_75t_R _557_ (
    .A(_219_),
    .B(_220_),
    .C(io_gpio_inport[10]),
    .Y(_281_)
  );
  AO21x1_ASAP7_75t_R _558_ (
    .A1(_249_),
    .A2(_250_),
    .B(_024_),
    .Y(_282_)
  );
  AOI21x1_ASAP7_75t_R _559_ (
    .A1(_281_),
    .A2(_282_),
    .B(_222_),
    .Y(_283_)
  );
  AND3x1_ASAP7_75t_R _560_ (
    .A(_116_),
    .B(io_gpio_enport[10]),
    .C(_224_),
    .Y(_284_)
  );
  OAI21x1_ASAP7_75t_R _561_ (
    .A1(_283_),
    .A2(_284_),
    .B(_227_),
    .Y(_285_)
  );
  AOI21x1_ASAP7_75t_R _562_ (
    .A1(_280_),
    .A2(_285_),
    .B(_107_),
    .Y(_099_)
  );
  AO21x1_ASAP7_75t_R _563_ (
    .A1(_255_),
    .A2(_215_),
    .B(_007_),
    .Y(_286_)
  );
  NAND3x1_ASAP7_75t_R _564_ (
    .A(_219_),
    .B(_220_),
    .C(io_gpio_inport[11]),
    .Y(_287_)
  );
  AO21x1_ASAP7_75t_R _565_ (
    .A1(_249_),
    .A2(_250_),
    .B(_023_),
    .Y(_288_)
  );
  AOI21x1_ASAP7_75t_R _566_ (
    .A1(_287_),
    .A2(_288_),
    .B(_207_),
    .Y(_289_)
  );
  AND3x1_ASAP7_75t_R _567_ (
    .A(_116_),
    .B(io_gpio_enport[11]),
    .C(_117_),
    .Y(_290_)
  );
  OAI21x1_ASAP7_75t_R _568_ (
    .A1(_289_),
    .A2(_290_),
    .B(_226_),
    .Y(_291_)
  );
  AOI21x1_ASAP7_75t_R _569_ (
    .A1(_286_),
    .A2(_291_),
    .B(_107_),
    .Y(_100_)
  );
  AO21x1_ASAP7_75t_R _570_ (
    .A1(_255_),
    .A2(_215_),
    .B(_006_),
    .Y(_292_)
  );
  NAND3x1_ASAP7_75t_R _571_ (
    .A(_219_),
    .B(_220_),
    .C(io_gpio_inport[12]),
    .Y(_293_)
  );
  AO21x1_ASAP7_75t_R _572_ (
    .A1(_249_),
    .A2(_250_),
    .B(_022_),
    .Y(_294_)
  );
  AOI21x1_ASAP7_75t_R _573_ (
    .A1(_293_),
    .A2(_294_),
    .B(_207_),
    .Y(_295_)
  );
  AND3x1_ASAP7_75t_R _574_ (
    .A(_116_),
    .B(io_gpio_enport[12]),
    .C(_117_),
    .Y(_296_)
  );
  OAI21x1_ASAP7_75t_R _575_ (
    .A1(_295_),
    .A2(_296_),
    .B(_226_),
    .Y(_297_)
  );
  AOI21x1_ASAP7_75t_R _576_ (
    .A1(_292_),
    .A2(_297_),
    .B(_107_),
    .Y(_101_)
  );
  AO21x1_ASAP7_75t_R _577_ (
    .A1(_255_),
    .A2(_215_),
    .B(_005_),
    .Y(_298_)
  );
  NAND3x1_ASAP7_75t_R _578_ (
    .A(_219_),
    .B(_220_),
    .C(io_gpio_inport[13]),
    .Y(_299_)
  );
  AO21x1_ASAP7_75t_R _579_ (
    .A1(_249_),
    .A2(_250_),
    .B(_021_),
    .Y(_300_)
  );
  AOI21x1_ASAP7_75t_R _580_ (
    .A1(_299_),
    .A2(_300_),
    .B(_207_),
    .Y(_301_)
  );
  AND3x1_ASAP7_75t_R _581_ (
    .A(_116_),
    .B(io_gpio_enport[13]),
    .C(_117_),
    .Y(_302_)
  );
  OAI21x1_ASAP7_75t_R _582_ (
    .A1(_301_),
    .A2(_302_),
    .B(_226_),
    .Y(_303_)
  );
  AOI21x1_ASAP7_75t_R _583_ (
    .A1(_298_),
    .A2(_303_),
    .B(_107_),
    .Y(_102_)
  );
  AO21x1_ASAP7_75t_R _584_ (
    .A1(_255_),
    .A2(_215_),
    .B(_004_),
    .Y(_304_)
  );
  NAND3x1_ASAP7_75t_R _585_ (
    .A(_219_),
    .B(_220_),
    .C(io_gpio_inport[14]),
    .Y(_305_)
  );
  AO21x1_ASAP7_75t_R _586_ (
    .A1(_249_),
    .A2(_250_),
    .B(_020_),
    .Y(_306_)
  );
  AOI21x1_ASAP7_75t_R _587_ (
    .A1(_305_),
    .A2(_306_),
    .B(_207_),
    .Y(_307_)
  );
  AND3x1_ASAP7_75t_R _588_ (
    .A(_116_),
    .B(io_gpio_enport[14]),
    .C(_117_),
    .Y(_308_)
  );
  OAI21x1_ASAP7_75t_R _589_ (
    .A1(_307_),
    .A2(_308_),
    .B(_226_),
    .Y(_309_)
  );
  AOI21x1_ASAP7_75t_R _590_ (
    .A1(_304_),
    .A2(_309_),
    .B(_107_),
    .Y(_103_)
  );
  AO21x1_ASAP7_75t_R _591_ (
    .A1(_255_),
    .A2(_215_),
    .B(_003_),
    .Y(_310_)
  );
  NAND3x1_ASAP7_75t_R _592_ (
    .A(_219_),
    .B(_220_),
    .C(io_gpio_inport[15]),
    .Y(_311_)
  );
  AO21x1_ASAP7_75t_R _593_ (
    .A1(_202_),
    .A2(_115_),
    .B(_019_),
    .Y(_312_)
  );
  AOI21x1_ASAP7_75t_R _594_ (
    .A1(_311_),
    .A2(_312_),
    .B(_207_),
    .Y(_313_)
  );
  AND3x1_ASAP7_75t_R _595_ (
    .A(_116_),
    .B(io_gpio_enport[15]),
    .C(_117_),
    .Y(_314_)
  );
  OAI21x1_ASAP7_75t_R _596_ (
    .A1(_313_),
    .A2(_314_),
    .B(_226_),
    .Y(_315_)
  );
  AOI21x1_ASAP7_75t_R _597_ (
    .A1(_310_),
    .A2(_315_),
    .B(_107_),
    .Y(_104_)
  );
  INVx1_ASAP7_75t_R _598_ (
    .A(_051_),
    .Y(io_wbs_ack_o)
  );
  NAND3x2_ASAP7_75t_R _599_ (
    .A(io_wbs_cyc_i),
    .B(io_wbs_stb_i),
    .C(_051_),
    .Y(_105_)
  );
  BUFx2_ASAP7_75t_R _600_ (
    .A(reset),
    .Y(_106_)
  );
  BUFx2_ASAP7_75t_R _601_ (
    .A(_106_),
    .Y(_107_)
  );
  INVx1_ASAP7_75t_R _602_ (
    .A(_052_),
    .Y(_108_)
  );
  INVx1_ASAP7_75t_R _603_ (
    .A(_053_),
    .Y(_109_)
  );
  OR4x1_ASAP7_75t_R _604_ (
    .A(_105_),
    .B(_107_),
    .C(_108_),
    .D(_109_),
    .Y(_002_)
  );
  INVx1_ASAP7_75t_R _605_ (
    .A(_034_),
    .Y(io_gpio_outport[0])
  );
  INVx1_ASAP7_75t_R _606_ (
    .A(_050_),
    .Y(io_gpio_enport[0])
  );
  INVx1_ASAP7_75t_R _607_ (
    .A(_033_),
    .Y(io_gpio_outport[1])
  );
  INVx1_ASAP7_75t_R _608_ (
    .A(_049_),
    .Y(io_gpio_enport[1])
  );
  INVx1_ASAP7_75t_R _609_ (
    .A(_032_),
    .Y(io_gpio_outport[2])
  );
  INVx1_ASAP7_75t_R _610_ (
    .A(_048_),
    .Y(io_gpio_enport[2])
  );
  INVx1_ASAP7_75t_R _611_ (
    .A(_031_),
    .Y(io_gpio_outport[3])
  );
  INVx1_ASAP7_75t_R _612_ (
    .A(_047_),
    .Y(io_gpio_enport[3])
  );
  INVx1_ASAP7_75t_R _613_ (
    .A(_030_),
    .Y(io_gpio_outport[4])
  );
  INVx1_ASAP7_75t_R _614_ (
    .A(_046_),
    .Y(io_gpio_enport[4])
  );
  INVx1_ASAP7_75t_R _615_ (
    .A(_029_),
    .Y(io_gpio_outport[5])
  );
  INVx1_ASAP7_75t_R _616_ (
    .A(_045_),
    .Y(io_gpio_enport[5])
  );
  INVx1_ASAP7_75t_R _617_ (
    .A(_028_),
    .Y(io_gpio_outport[6])
  );
  INVx1_ASAP7_75t_R _618_ (
    .A(_044_),
    .Y(io_gpio_enport[6])
  );
  INVx1_ASAP7_75t_R _619_ (
    .A(_027_),
    .Y(io_gpio_outport[7])
  );
  INVx1_ASAP7_75t_R _620_ (
    .A(_043_),
    .Y(io_gpio_enport[7])
  );
  INVx1_ASAP7_75t_R _621_ (
    .A(_026_),
    .Y(io_gpio_outport[8])
  );
  INVx1_ASAP7_75t_R _622_ (
    .A(_042_),
    .Y(io_gpio_enport[8])
  );
  INVx1_ASAP7_75t_R _623_ (
    .A(_025_),
    .Y(io_gpio_outport[9])
  );
  INVx1_ASAP7_75t_R _624_ (
    .A(_041_),
    .Y(io_gpio_enport[9])
  );
  INVx1_ASAP7_75t_R _625_ (
    .A(_024_),
    .Y(io_gpio_outport[10])
  );
  INVx1_ASAP7_75t_R _626_ (
    .A(_040_),
    .Y(io_gpio_enport[10])
  );
  INVx1_ASAP7_75t_R _627_ (
    .A(_023_),
    .Y(io_gpio_outport[11])
  );
  INVx1_ASAP7_75t_R _628_ (
    .A(_039_),
    .Y(io_gpio_enport[11])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29_ (
    .CLK(_055_),
    .D(_002_),
    .QN(_054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30_ (
    .CLK(_055_),
    .D(_000_),
    .QN(_053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31_ (
    .CLK(_055_),
    .D(_001_),
    .QN(_052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32_ (
    .CLK(_055_),
    .D(_056_),
    .QN(_051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33_ (
    .CLK(_055_),
    .D(_057_),
    .QN(_050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34_ (
    .CLK(_055_),
    .D(_058_),
    .QN(_049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35_ (
    .CLK(_055_),
    .D(_059_),
    .QN(_048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36_ (
    .CLK(_055_),
    .D(_060_),
    .QN(_047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37_ (
    .CLK(_055_),
    .D(_061_),
    .QN(_046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38_ (
    .CLK(_055_),
    .D(_062_),
    .QN(_045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39_ (
    .CLK(_055_),
    .D(_063_),
    .QN(_044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40_ (
    .CLK(_055_),
    .D(_064_),
    .QN(_043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41_ (
    .CLK(_055_),
    .D(_065_),
    .QN(_042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42_ (
    .CLK(_055_),
    .D(_066_),
    .QN(_041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43_ (
    .CLK(_055_),
    .D(_067_),
    .QN(_040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44_ (
    .CLK(_055_),
    .D(_068_),
    .QN(_039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45_ (
    .CLK(_055_),
    .D(_069_),
    .QN(_038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46_ (
    .CLK(_055_),
    .D(_070_),
    .QN(_037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47_ (
    .CLK(_055_),
    .D(_071_),
    .QN(_036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48_ (
    .CLK(_055_),
    .D(_072_),
    .QN(_035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49_ (
    .CLK(_055_),
    .D(_073_),
    .QN(_034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50_ (
    .CLK(_055_),
    .D(_074_),
    .QN(_033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51_ (
    .CLK(_055_),
    .D(_075_),
    .QN(_032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52_ (
    .CLK(_055_),
    .D(_076_),
    .QN(_031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53_ (
    .CLK(_055_),
    .D(_077_),
    .QN(_030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54_ (
    .CLK(_055_),
    .D(_078_),
    .QN(_029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55_ (
    .CLK(_055_),
    .D(_079_),
    .QN(_028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56_ (
    .CLK(_055_),
    .D(_080_),
    .QN(_027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57_ (
    .CLK(_055_),
    .D(_081_),
    .QN(_026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58_ (
    .CLK(_055_),
    .D(_082_),
    .QN(_025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59_ (
    .CLK(_055_),
    .D(_083_),
    .QN(_024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60_ (
    .CLK(_055_),
    .D(_084_),
    .QN(_023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61_ (
    .CLK(_055_),
    .D(_085_),
    .QN(_022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62_ (
    .CLK(_055_),
    .D(_086_),
    .QN(_021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63_ (
    .CLK(_055_),
    .D(_087_),
    .QN(_020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64_ (
    .CLK(_055_),
    .D(_088_),
    .QN(_019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65_ (
    .CLK(_055_),
    .D(_089_),
    .QN(_018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66_ (
    .CLK(_055_),
    .D(_090_),
    .QN(_017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67_ (
    .CLK(_055_),
    .D(_091_),
    .QN(_016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68_ (
    .CLK(_055_),
    .D(_092_),
    .QN(_015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69_ (
    .CLK(_055_),
    .D(_093_),
    .QN(_014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70_ (
    .CLK(_055_),
    .D(_094_),
    .QN(_013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71_ (
    .CLK(_055_),
    .D(_095_),
    .QN(_012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72_ (
    .CLK(_055_),
    .D(_096_),
    .QN(_011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73_ (
    .CLK(_055_),
    .D(_097_),
    .QN(_010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74_ (
    .CLK(_055_),
    .D(_098_),
    .QN(_009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75_ (
    .CLK(_055_),
    .D(_099_),
    .QN(_008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76_ (
    .CLK(_055_),
    .D(_100_),
    .QN(_007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77_ (
    .CLK(_055_),
    .D(_101_),
    .QN(_006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78_ (
    .CLK(_055_),
    .D(_102_),
    .QN(_005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79_ (
    .CLK(_055_),
    .D(_103_),
    .QN(_004_)
  );
  DFFLQNx1_ASAP7_75t_R _680_ (
    .CLK(_055_),
    .D(_104_),
    .QN(_003_)
  );
endmodu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IC DC综合是指 用 Design compiler 这款工具把数字ic开发人员开发的verilog代码用 Design compiler 综 ...

感谢!!看懂了!

网友:
再给你贴上两条写得很明白的微信公众号文章
https://mp.weixin.qq.com/s/n3LVYZOYFeECNFiPz5heAQ cadence genus版的综合脚本
https://mp.weixin.qq.com/s/4s7YQQ0hYLretRRjWJbK7w 逻辑综合的流程和命令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