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非时钟树上的max_fanout修不掉

楼主(2022-08-18):
SDC 设置set_max_fanout 20 [current_design],时钟树上的是没问题的,也插入了buffer。违例的都是非时钟树上的,试了几个论坛上找的办法,没有效果呢

网友A:
set_ccopt_property max_fanout 20
setOptMode -fixFanoutLoad true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ccopt_property max_fanout 20
setOptMode -fixFanoutLoad true

试过并没有七效果呢

网友:
查一下log , drv 里报没fix的原因吧

网友:
估计有don't touch 之类的属性吧,你这些io port都不加个iobuffer的吗?在个iobuffer,隔离下,估计就好了。

楼主:
感谢各位回答,问题已解决。
我在查看HELP文件时看到setOptMode -fixFanoutLoad true的前提是lib库里有设置fanout_load或者maxfanout,然后我查看了lib库果然没有,我加了一句default_fanout_load : 1.0 ;然后再set_ccopt_property max_fanout 20
setOptMode -fixFanoutLoad true就可以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