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len书上的共模反馈问题

楼主(2022-08-18):
如图所示,书上说如果v3和v4升高了,IC3就减小了,使得I3和I4的电流也降低了,然后v3和v4电压降低了?
1、为什么v3和v4会降低呀?
2、I3和I4的电流不是受尾电流I5控制的嘛(I5=I3+I4),如何实现同时增大或者同时减小呢?

网友A:
这是在跟你讲v3、v4为啥能稳定。先假设他们朝着某种偏向变化,看电路中是否负反馈来使得此点朝相反偏向变化。他这是把两个点的分析一起说了,并不是说v3和v4同时上升或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在跟你讲v3、v4为啥能稳定。先假设他们朝着某种偏向变化,看电路中是否负反馈来使得此点朝相反偏向变化 ...

谢谢大神解答!那为啥I3变小了,v3也变小了?是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嘛

网友B:
I3及I4减小,而I5不变,那么V3和V4应该减小吗?

网友:
如果v3和v4升高了,就是共模电压升高,导致MC2这半边支路的电流IC4增加,IC3+IC4=IC5;因此IC3减小,IC3的减小反应到的是MC3栅端电压升高;I3、I4跟IC3是电流镜镜像关系,理论上会随着MC3gate端升高而减小,但是I3+I4=I5是一个大前提,当M3、M4的栅端略微增加时,反应到M3、M4的话就要使得两者Vds增大,即v3和v4会降低;整个环路就是保证共模能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I3及I4减小,而I5不变,那么V3和V4应该减小吗?

应该是这样的,v3和v4同时增加,IC3减小,上面一排p管vgs变小,由于M3和M4的总电流受尾电流源控制,所以总的I3和I4不变,vgs减小id不变,只能迫使vds去增大才能是的M3M4在饱和区,所以v3v4会下降,形成负反馈。用电流变化分析也可以,我一般把mos管看成水管,p管n管都往下流,两管之间的看成水位,上管水流少了水位就会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这样的,v3和v4同时增加,IC3减小,上面一排p管vgs变小,由于M3和M4的总电流受尾电流源控制,所以 ...

这个是我听的最明白的一个解释了!
还给了一个新的理解方法!谢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