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些平均功耗都是怎么推导来的???

楼主(2022-08-19):
(图片)

网友:
Q=C*V,Q=ΔI/Δt.

网友A(2022-09-30):
这个帖子时间挺长了,我不知道你后来推导出来没。

我还是说说我的想法吧,推导平均能量,特别是conventional switching,看起来很复杂的样子,其实并不是非常复杂。
关键是要观察到一点,对于每一步的判断来说,所有都始终没有翻转的电容,他最后平均能量一定是0,而真正产生出平均能量的,永远只有两个电容是关键

如下图所示,对于一个N位SAR, 第 i 步转换所关心的电容,只有2^(n+1-i)C和 2^(n-i)C。然后只会有两种翻转的可能,下面就是计算能量的体力劳动了。
如图,第 i 步的平均能量可以轻松算出来,总能量就是把所有N步转换都加起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时间挺长了,我不知道你后来推导出来没。

我还是说说我的想法吧,推导平均能量,特别是convention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