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仿真求助!

楼主(2022-08-19):
在固定调谐电压之后,对VCO进行瞬态仿真,用calculator的freq函数计算VCO的输出的频率,发现频率是一直在变化的怎么回事?(VCO的类型是class-D) 瞬态仿真用freq函数求周期频率得到的结果

网友A:
有一个上冲,freq在计算时是基于整段时间做算法,所以时间拉长,加上前面那点过冲,每一点的频率会有细微差距,不用在意

网友B:
没有波动的话,要锁相环来做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上冲,freq在计算时是基于整段时间做算法,所以时间拉长,加上前面那点过冲,每一点的频率会有细微差 ...

噢噢,明白了,感谢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波动的话,要锁相环来做什么?

感谢老哥回答,我的意思是,当调谐电压固定时,输出频率不应该变化很大吧

网友(2024-03-19):
引用 网友B:
没有波动的话,要锁相环来做什么?

振荡器的输出抖动是电路噪声引起的,按理说不加噪声应该不会有抖动。所以这里的抖动是咋回事,是仿真错误,还是已加入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