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tup和hold violation修复

楼主(2022-08-19):
刚入门后端,跑项目时候在postRoute时候setup violation清除了,但hold很多,于是optDesign -postRoute -hold修复后 setup违例又有了,想知道大家都是怎么解决这种问题的?

网友A:
setOptMode -fixHoldAllowSetupTnsDegrade false
optDesign -postRoute -hold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OptMode -fixHoldAllowSetupTnsDegrade false
optDesign -postRoute -hold

按照您说的修了一轮后hold violation还有三百多条,于是我又修了一轮,此时setup violation又有了,这种情况下我是手修setup修没,反复修Hold 吗?

网友A:
先修setup。第一优先是setup。
Hold可以在Innovus里用optDesign修。数量不多可以手工用ecoAddRepeater修。

从截图看有下列问题。
1. Setup
WNS -1.145,不在reg2reg,估计在I/O。是否I/O timing constraint有错。
2. max_tran
Real 137, total 140,说明clock tree上有3个violaton。clock tree做得不行,timing会难收敛。
3. Hold
WNS -0.292,而且是reg2reg,对这个工艺来说太大了,估计插3个buf都搞不定。
建议分析一下到底是哪里造成这么多的hold violation,是不是同一个start point,如果是的话,建议在源头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修setup。第一优先是setup。
Hold可以在Innovus里用optDesign修。数量不多可以手工用ecoAddRepeater修。  ...

好的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修setup。第一优先是setup。
Hold可以在Innovus里用optDesign修。数量不多可以手工用ecoAddRepeater修。  ...

你好,能请问一下你说的这个"是不是同一个start point"要怎么判断是不是同一个start point呢?这个问题其实困惑了挺久的,一直不知道怎么判断,望能够解答一下,感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能请问一下你说的这个"是不是同一个start point"要怎么判断是不是同一个start point呢?这个问题其 ...

report_timing会报出start point的呀。找几个path,跑一下report_timing。数量多的话可以写个脚本做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eport_timing会报出start point的呀。找几个path,跑一下report_timing。数量多的话可以写个脚本做分析 ...

哦哦,知道了,如果是同一个起点出的问题的话是直接在起点后面插buf就能解决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哦哦,知道了,如果是同一个起点出的问题的话是直接在起点后面插buf就能解决吗?
...

是啊,这样插一个或几个就解决一大堆,效率高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这样插一个或几个就解决一大堆,效率高多了

懂了,谢谢大佬解惑!

网友:
Check the skew at the CTS stage.

More Skew is bad for Hold.

网友C:
innovus时序不准确 还是进pt fix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novus时序不准确 还是进pt fix才是王道

是啊 但我们这习惯先清 然后前端跑tempus 累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 但我们这习惯先清 然后前端跑tempus 累了

很难完全清理干净。两个工具有天然的gap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难完全清理干净。两个工具有天然的gap的

好的,对了问了一下如果我只想用optDesign -postRoute -hold 修reg2reg 或者reg2cgate,setOptMode有什么指令是可以限制的吗?暂时找不到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对了问了一下如果我只想用optDesign -postRoute -hold 修reg2reg 或者reg2cgate,setOptMode有什么 ...

在你的另一个帖子里回你了:
setOptMode -ignorePathGroupsForHold {<other path groups>}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你的另一个帖子里回你了:
setOptMode -ignorePathGroupsForHold {}

非常感谢!

楼主(2023-01-16):
引用 网友A:
先修setup。第一优先是setup。
Hold可以在Innovus里用optDesign修。数量不多可以手工用ecoAddRepeater修。  ...

你好Jake,我想请问一下您知道innovus能直接吃RTL和sdc 到GDS II的么?不是吃Netlist。工作上要求探索一下这种Flow,实在是没找到,翻墙也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Jake,我想请问一下您知道innovus能直接吃RTL和sdc 到GDS II的么?不是吃Netlist。工作上要求探索一 ...

Innovus不是综合工具,没法直接接受RTL。
RTL+SDC -> Genus -> Innovus -> GDS

网友E(2024-04-02):
引用 网友A:
setOptMode -fixHoldAllowSetupTnsDegrade false
optDesign -postRoute -hold

你好jake:

我在postRoute后的timeDesign中没有出现setup violation,但是在signoff阶段时再timeDesign -signOff却出现了一条setup violation,具体如图1

report_timing后查看,如图2

能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吗,不胜感激!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你好jake:

补充一下图2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补充一下图2

首先,这是一条很特殊的path,不是普通的data path setup check,这个violation指的是reg07_reg[5]的RDN复位和SDN置位之间离得太近。通常设计中会避免使用这种同时带复位和置位的DFF/reg。如果使用了,会非常小心,由设计保障两者不会同时变化,纯粹靠后端去修基本是修不好的。

以前发过一个帖子,也是关于复位和置位之间的data to data check,也许可以参考 数字PR, tempus 报 data to data check violation - 后端讨论区 -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这是一条很特殊的path,不是普通的data path setup check,这个violation指的是reg07_reg[5]的RDN ...

感谢您的回复!
设计中确实用到了同时带有复位和置位的dff,且没有设置约束!学习了文章后受益匪浅!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先修setup。第一优先是setup。
Hold可以在Innovus里用optDesign修。数量不多可以手工用ecoAddRepeater修。  ...

大佬您好,请问可以解释一下innovus drv表格里total和real的含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佬您好,请问可以解释一下innovus drv表格里total和real的含义吗?

...

Cadence标准答案:

The “Total” column corresponds to the real DRVs plus the non-fixable DRVs in the design.
The number of DRVs listed under the “Real” column corresponds to the real fixable DRVs in the design.
The non-fixable DRVs might typically be DRVs on clock nets and on the external or fixed ne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