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设计2 4 6 8 10这样的分频器

楼主(2022-08-19):
最近想做一款PLL电路,分频器的设计想做成偶数分频2 4 6 8 这种,以前只做过2 4 8 16这种2的次方的分频器,用D触发器就可以了,这种偶数分频的不太清楚要怎么实现。有哪位大神接触过相关问题吗?麻烦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
2 4 8你应该会做 6分就是先3分再2分呗。

网友A:
附3分频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附3分频电路。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我这个上面是举例。实际的话可能需要28-52每隔两个分频一次就是28、30、32这样子,这种的话是都要用这样的思想比如说我的30分频就是除5再除6这样?我不太清楚这样会不会最后分频器变得特别复杂,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能否再指点一下呢?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的回答。我这个上面是举例。实际的话可能需要28-52每隔两个分频一次就是28、30、32这样子, ...

这种的话模拟应该不好做  可以了解一下SDM电路 好像可以调节分频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的话模拟应该不好做  可以了解一下SDM电路 好像可以调节分频数。

好的,谢谢!我去再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