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论文图像理解

楼主(2022-08-19):
请问在这个图像中横坐标“CODE”代表的是什么呀,是同一时间输出代码的速率也就是转换速度吗,还是别的什么呀,有没有大神教教我QAQ

网友:
output code:这应该是个10bit的ADC,即0-1023,意思是ADC输出从0变化到1023时的功耗吧

网友:
转换0-1000中某一个code的功耗吧?

网友A:
请问这是哪篇文章呀?可以麻烦楼主发一下名字吗?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是哪篇文章呀?可以麻烦楼主发一下名字吗?谢谢啦~

A 0.44-fJ/Conversion-Step 11-Bit 600-kS/s SAR ADC With Semi-Resting DAC 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