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看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精粹,有一个公式不知道怎么推导出来的,求助

楼主(2022-08-19):
看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精粹,有一个公式不知道怎么推导出来的,求助iout/ic是怎么得到的?

网友A:
就直接推i=xxxx*ic,然后ic移到左边不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直接推i=xxxx*ic,然后ic移到左边不就出来了

您好,可以详细指导一下吗?

网友B:
为啥我算的是1/(2gm3*ro1)

网友C:
我算出来2在分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我算的是1/(2gm3*ro1)

请问怎么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算出来2在分母上

请问怎么算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算的

他不是有个小信号模型在右边吗,你假设左边1/gm3电阻上方的电压为Vx, 则有 i=Vx/(1/gm3)=ic/2+(0-Vx)/ro1   ,   然后右边iout=ic/2-i,就可以得到iout与ic的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他不是有个小信号模型在右边吗,你假设左边1/gm3电阻上方的电压为Vx, 则有 i=Vx/(1/gm3)=ic/2+(0-Vx)/ro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