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小数pll里的DSM噪声如何仿真

楼主(2022-11-11):
做了一个小数分频PLL,DSM是用Verilog实现的,也在simulink里做了建模,请问我应该如何得到这个Verilog代码对应的DSM模块本身的噪声数据,从而乘它的传递函数得到它对输出的贡献?是需要走完数字综合后仿得到还是说使用simulink得到的量化噪声数据?或者是有别的方法?请求大家指点!

网友A:
DSM输出的是MMD的除频比,可以直接看MMD的输出时钟的频谱,就可以看到DSM的量化噪声。另外,这种逻辑的东西建模就能完成验证,数字后端之后只是会限制其最大的运行时钟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M输出的是MMD的除频比,可以直接看MMD的输出时钟的频谱,就可以看到DSM的量化噪声。另外,这种逻辑的东西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