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TSMC lib中tsmc_dff真值表的求助

楼主(2022-08-19):
请教下大家,这个真值表怎么看?明明算上输入输出只有六列,但是真值表里面有七列,多出来的那一列是什么?另外在这里面有*,?,-,这些符号什么意思?

感谢各位大神

楼主:
真值表如截图

网友(2023-01-12):
第一个冒号右边的是q的当前状态,第二个冒号右边是q的下一个状态,即变化后的输出值;
里面的各个信号的含义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