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t_clock_latency约束过头的问题

楼主(2022-08-19):
新人小白做综合,如题,在进行综合的时候,在dc_shell里已经设置了set_clock_latency -0.1移相,compile_ultra -inc 后又设置了set_clock_latency -0.2,此时约束过头了,并且已经compile_ultra -inc了,请问此时怎么在不退出dc_shell的情况下回到-0.1状态?

网友A:
不可以再设置一次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再设置一次的吗

现在的问题是不想退出dc_shell,重新综合太费时间了,想直接使用-inc进行编译,等最终修改好了再重新综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不想退出dc_shell,重新综合太费时间了,想直接使用-inc进行编译,等最终修改好了再重新综合 ...

第一次编译好了吗?可以restore 第一次的ddc文件,Inc去优化
欢饮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