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把cdl转成schematic?

楼主(2022-08-19):
有cdl,转成schematic时没有生成symbol,只有schematic是为什么?

网友A:
cdl in的时候有个选项勾上,Generate top cell symbol。已经生成电路了也可以手动create cellview symbol。

网友:
因为cdl只有器件连接关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l in的时候有个选项勾上,Generate top cell symbol。已经生成电路了也可以手动create cellview symbol。 ...

谢谢,勾上了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