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2KV的ESD器件并联,但放在不同位置,能等效成4KV的ESD使用吗?

楼主(2022-08-19):
两个2KV的ESD器件并联,但放在不同位置,能等效成4KV的ESD使用吗?

网友A:
不会。本来ESD器件就有开启先后顺序问题。所以,如果想加强ESD,可以并联,但是要放在一起。另外,就是并联不等于ESD电压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本来ESD器件就有开启先后顺序问题。所以,如果想加强ESD,可以并联,但是要放在一起。另外,就是并联 ...

明白了,谢谢!

网友:
串联把电压加上去,并联加大通流能力

网友(2023-04-21):
引用 网友A:
不会。本来ESD器件就有开启先后顺序问题。所以,如果想加强ESD,可以并联,但是要放在一起。另外,就是并联 ...

想请教您,这样的话后面的那个器件是不是就类似于second ESD?单纯的靠并联是不可能达到double的效果的吧,毕竟不是一起打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本来ESD器件就有开启先后顺序问题。所以,如果想加强ESD,可以并联,但是要放在一起。另外,就是并联 ...

想请教您,这样的话后面的那个器件是不是就类似于second ESD?单纯的靠并联是不可能达到double的效果的吧,毕竟不是一起打开,后面的器件只是分了一部分SD电流吧?

网友:
这不能简单的翻倍。要看具体的版图摆放位置和ESD器件的特性。比如 non-snapback型的ESD器件,摆放合理是可以能力翻倍的,如果是强snapback器件,就算你摆一起也一定均匀开启。
所以很少看到高压LDMOS通过并联实现高的ESD能力的。
一句话,并联实现ESD能力翻倍不是不可以,有前提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您,这样的话后面的那个器件是不是就类似于second ESD?单纯的靠并联是不可能达到double的效果的吧 ...

其实 second ESD要有限流的电阻,器件尺寸也没有那么大。有的工艺要求电源和地的bus上,每1欧姆的传输线,都要加一个clamp。因此隔一段加一个ESD器件也是有意义的。但是一般不会体现出更好的ESD等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想请教您,这样的话后面的那个器件是不是就类似于second ESD?单纯的靠并联是不可能达到double的效果的吧 ...

直接并联的不能算是second,原理和设计逻辑完全不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接并联的不能算是second,原理和设计逻辑完全不一样。

直接并联是不是就直接分流了?,我做二级器件一般是在中间加个电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直接并联是不是就直接分流了?,我做二级器件一般是在中间加个电阻

直接并联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先开,开了就走大电流了。二级保护是有电阻限流的,ESD电流主要还是靠主保护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直接并联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先开,开了就走大电流了。二级保护是有电阻限流的,ESD电流主要还是靠主保护走 ...

还想请教您,说是二级主要是用于CDM防护,为啥一级是HBM二级是CDM,这里面的原理能麻烦请教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并联任何一个都有可能先开,开了就走大电流了。二级保护是有电阻限流的,ESD电流主要还是靠主保护走 ...

限流电阻把大部分的电流限制在第一级ESD是吧?一级尺寸大很多。那什么情况下才会启用第二级ESD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想请教您,说是二级主要是用于CDM防护,为啥一级是HBM二级是CDM,这里面的原理能麻烦请教下吗?
...

也不能完全说二级保护就是CDM保护。 二级保护主要是钳位gate的电压,因为靠近gate放置,所以也起到CDM防护的效果。
CDM保护和二级保护类似,但是二级保护不完全是CDM保护。

一级保护泄放来不及或者二级保护开启更低更快的时候,二级保护就会启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不能完全说二级保护就是CDM保护。 二级保护主要是钳位gate的电压,因为靠近gate放置,所以也起到CDM防 ...

那中间的限流Res是怎么起作用的呀?有没有啥资料可以初步系统的讲一下这些的呀,初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