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S仿真求助

楼主(2022-08-20):
  使用vcs2020.03-SP1在仿真时信号经过assign语句写的BUF后有部分变成不定态,BUF的输出端没有被其他信号驱动。波形图如下:

网友A:
x态29ns是个线索
或者testbench里面有没有force? 这个是verdi trace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x态29ns是个线索
或者testbench里面有没有force? 这个是verdi trace不到的。

非常谢谢大佬的回复!确实是在产生的testbench里面被force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x态29ns是个线索
或者testbench里面有没有force? 这个是verdi trace不到的。

如果想查还是有办法,在编译时加-force_list选项,然后跑的时候加上-force_list force.log, 会把force信息都打印到这个log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