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晶体振荡器两端仿真波形

楼主(2022-08-20):
有哪位大佬能简单看一下嘛。32k的晶体振荡器一端的波形是这样正常吗,和上半部分不一样  这个是放大后下面波形。救救孩子吧。

网友A:
都削底了,电源电压多少啊?这应该不是稳定振荡后的振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削底了,电源电压多少啊?这应该不是稳定振荡后的振幅吧

电源电压是3V 稳定下来就是这样的 晶振的另外一端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电压是3V 稳定下来就是这样的 晶振的另外一端正常

另一端经过晶体滤波肯定是标准正弦波了,但是经过放大器放大也不应该失真这么严重啊,你放大器偏置点选在多少的?起振电路什么结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端经过晶体滤波肯定是标准正弦波了,但是经过放大器放大也不应该失真这么严重啊,你放大器偏置点选在 ...

抱歉抱歉大哥,刚刚没有及时回复我晶振用的是等效模型  这样的,
里面是用一个共源极放大器将其放大,emm 我刚学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一端经过晶体滤波肯定是标准正弦波了,但是经过放大器放大也不应该失真这么严重啊,你放大器偏置点选在 ...

上面那根管子是做电流镜复制电流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