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virtuoso软件PDK的安装

楼主(2022-08-20):
各位大神,我在装载PDK,软件为IC610.每次都是到这里无法进行了,要么提示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根据如下这个教程安装的,他的这一步如何解决,也没有说
https://www.pudn.com/news/629f31f6dc79e9483fa49ef5.html
求助,说个解决办法

网友A:
warning已经提示你了,在你输入的路径下已经有这个111的文件夹了,删掉这个,让perl自己去生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warning已经提示你了,在你输入的路径下已经有这个111的文件夹了,删掉这个,让perl自己去生成 ...

我现在去掉了。还是一样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去掉了。还是一样啊

IC目录也是存在的,你路径敲一个不存在的目录,他会自己新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目录也是存在的,你路径敲一个不存在的目录,他会自己新建的

按照你说的办法安装成功了,可是插入一个元件,现在是根本粘贴不了,鼠标在点击也是放不进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的办法安装成功了,可是插入一个元件,现在是根本粘贴不了,鼠标在点击也是放不进去
...

display没搞好吧

楼主(2023-08-24):
引用 网友A:
display没搞好吧

安装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