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eg2out

楼主(2022-08-20):
reg2out setup违例  怎么把violation相关的的endports从port里面筛选出来

网友A:
可以用gvim或者grep sed命令处理下,抓出来
欢迎加wx :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gvim或者grep sed命令处理下,抓出来
欢迎加wx :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
...

感谢 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