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zavi书上一个疑问

楼主(2022-08-20):
如图12.26,这里为什么不能考虑成电流是从上往下流的,这样子考虑很不习惯。而如果电流是从上往下流的考虑方法,为什么式12.57的分子变成了相减?还有PMOS的电流到底应该考虑成S往D流还是D往S流,ALLEN的书好像是S往D流的,而razavi为什么一定要D往S流呢?

网友A:
这个涉及到了PMOS的等效模型,第二章应该有,PMOS就是把NMOS小信号模型镜像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涉及到了PMOS的等效模型,第二章应该有,PMOS就是把NMOS小信号模型镜像一下 ...

嗯嗯 谢谢 已经搞明白了

网友B:
源极和漏极的本意就是电子流动的源和漏,因此保持电流方向不变还算有点意义,但在计算中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源极和漏极的本意就是电子流动的源和漏,因此保持电流方向不变还算有点意义,但在计算中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 ...

为什么没有实际意义呢,例如掺杂浓度什么的不会不一样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没有实际意义呢,例如掺杂浓度什么的不会不一样吗?

标准CMOS的源漏是完全等价的,倒过来用没有任何不同。TSMC的RF管的源漏是不一样的,但那是因为他把引线的寄生考虑进去了,晶体管的源漏没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标准CMOS的源漏是完全等价的,倒过来用没有任何不同。TSMC的RF管的源漏是不一样的,但那是因为他把引线的 ...

那我们在原理图中的MOS管标在源端的箭头其实是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除了表示这是个NMOS或者PMOS以外),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我们在原理图中的MOS管标在源端的箭头其实是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除了表示这是个NMOS或者PMOS以外), ...

对的。也正因为此,数字电路中的晶体管一般是通过在栅级加圈不加圈来区分PMOS和NMOS,根本就没有箭头的存在。
不过模拟电路当中的箭头能够让信号和DC电流的流向更加清楚,所以一般还是画有箭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也正因为此,数字电路中的晶体管一般是通过在栅级加圈不加圈来区分PMOS和NMOS,根本就没有箭头的存 ...

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大神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