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锁相环PLL中电荷泵CP的电流失配问题

楼主(2022-08-20):
左图是非常经典的CP结构,右图为了防止Vc过小时,由于右半边电路的正反馈,导致M3的栅压增大,所以M3截止,于是将CP上下“对称”摆置,确实可以解决Vc过小时没有电流的问题,但是也引入一个新的问题,就是Vc过大时,M4栅压减小,也会导致M4截止。请问如何解决该问题呢?谢谢!

网友A:
VCmax 應該是限定在 vco 的 Fmax , 不應該過高. 跑過 corner+溫度仿真檢查合理的 VCmax 可以運作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VCmax 應該是限定在 vco 的 Fmax , 不應該過高. 跑過 corner+溫度仿真檢查合理的 VCmax 可以運作就好了 ...

谢谢前辈! 所以这种现象是正常的是吧,只不过Vc不需要达到太高

网友B:
Vcont的范围应该结合VOC输入来定,可以根据需要使用上尾电流钳位,或下尾电流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Vcont的范围应该结合VOC输入来定,可以根据需要使用上尾电流钳位,或下尾电流钳位
...

前辈方便发一下这个图片的论文吗?或者给我说一下名字我去下载,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方便发一下这个图片的论文吗?或者给我说一下名字我去下载,谢谢~
...

ISSCC08 图上有专利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