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c仿真,查看增益相位方式不同,plot的不同

楼主(2022-08-21):
搭建了一个简单的OTA,查看结果时用了2种方式。第一种方法:从main from里选则ac 20dB,然后选中输出;第二种方法:直接AC gain&phase ,然后选中输出输入。
为什么结果不一样呢?

电路图

电路图

方式1

方式1

方式2

方式2

结果2

结果2

结果1

结果1

网友A:
你输入是1的时候直接20dB输出才是对应的增益吧orz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输入是1的时候直接20dB输出才是对应的增益吧orz

我把输入交流弄成±1果然一样了,这是什么原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输入交流弄成±1果然一样了,这是什么原理啊

Av=Vout/Vin,当Vin在数值上等于1的时候,Av和Vout在数值上就相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v=Vout/Vin,当Vin在数值上等于1的时候,Av和Vout在数值上就相等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