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检查衬底问题

楼主(2022-08-21):
问题1:在LVS检查的时候,部分晶体管显示B端连接电位不正确,但是检查了NW,这些管子不是在NW区域内啊,检查结果正好显示这些管子衬底在相反的衬底上问题2:出现了多数相同类型的错误,貌似是同样类型的错误衬底相反。
综上请问老师们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
I24 I26 I29里面的M1这颗NMOS衬底应该是DVSS,你接到了DVDD,看下是不是NMOS放在了NWELL,或者是衬底接到了DVDD

网友:
NMOS的衬底电位接错了

网友:
Since the body (bulk) of NMOS is a PWELL, it is correct to connect it with dvss.

网友:
NW的display设置一些平铺,看管子是否放在NW里,看着像放在NW里。

网友:
这些管子接衬底的CT孔看看,M1是不是和dvdd短路了

楼主:
感谢各位老师们的指点,我经过重新布局电源线和地线目前解决了问题。具体错误很遗憾没有准确找出来。
但是我估计应该是给部分晶体管做ring的时候在某些地方连接到相反的电源线。
还有这次画PFD我可能一昧追求小面积,导致布线还是很困难,也间接导致衬底接错的错误吧!
看来本人对布局布线还有待提高,请问前辈们对布局布线是如何把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