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ICC后端流程中Critical Area的问题:Critical Area在数字IC后端中是否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楼主(2022-08-21):
我最近在寻找一个EDA方向的课题,在翻看ICC user guide的时候看到了Critical Area的主题。我开这个帖子是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Critical Area在数字IC后端设计中是否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呢?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别的问题:
1. 什么样的电路会出现比较严重的Critical Area问题?
2. 什么样的layout设计会出现比较严重的Critical Area问题?
3. 什么工艺会出现比较严重的Critical Area问题?
4. 可以用于计算Critical Area的方法除了使用Synopsys ICC、Mentor Calibre软件之外,还有什么?
5. 在后端流程中,对于Critical Area有什么预防措施呢?
    * ICC只有对Critical Area进行修复的方法:wire spreading和wire widenning

以下是我调研的一些资料:
ICC User Guide对Critical Area是这样定义的:
A critical area is a region of the design where, if the center of a random particle defect falls there, the defect causes circuit failure, thereby reducing yield. A conductive defect causes a short fault, and a nonconductive defect causes an open fault.
(layout中容易被粒子造成开路或者短路的部分被称为Critical Area)
我的理解是Critical Area = Layout + Paritical Distribution

在我实际跑后端流程的过程中,我发现对于一个只有Standard Cell的设计,Critical Area并不是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如下图所示,我所设定的Core Utilization为0.4;这个电路中的Critical Area ratio的最大值约为0.12;随着Core Utilization的增加,这个电路的Critical Area ratio也会有轻微的增加,但都不超过0.3。

感谢大家抽时间阅读我的帖子,希望大家多加指点!

网友:
你这利用率太低了,怎么critical area,压面积再试试吧

网友:
一直压,同时并行迭代几版,有一个梯度,直到绕不通为止欢迎加wx: pr-hao123,拉你进数字后端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