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XI to APB bridge

楼主(2022-08-21):
最近想找下AXI to APB bridge相关的资料,只找到个xlink的(https://china.xilinx.com/product ... axi_apb_bridge.html),里面用的是AXI-LITE。
想问下有没有完整的XI to APB的相关spec文档

网友A:
好像比较少看到这种IP,AXI转AHB可以理解,转个APB就太大材小用了。

网友:
$家有axi转apb桥,也有文档

网友(2024-05-29):
引用 网友A:
好像比较少看到这种IP,AXI转AHB可以理解,转个APB就太大材小用了。

为什么说是大材小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