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opsys的usb验证无设备枚举的case

楼主(2022-08-22):
请问一下大家Synopsys的usb验证环境里面的case包含了四种传输类型和挂起与唤醒的case,但是好像没有枚举的case,这个case是没有还是包含在其他case里面?

网友A:
demo环境是没有的,iip的testsuite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mo环境是没有的,iip的testsuite有

宝龙哥,long time no see.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mo环境是没有的,iip的testsuite有

请问一下你指的demo环境是什么?我现在是usb的iip,环境是工具自动生成的配套环境,我们买的是usb3.0的ip,但只用usb2.0的功能,我看了一下tests里面有关usb2.0的case只有四大传输类型+挂起/唤醒的case,并没有单独把枚举case列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你指的demo环境是什么?我现在是usb的iip,环境是工具自动生成的配套环境,我们买的是usb3.0的ip ...

我之前验证的时候是手动写的枚举seq,我记得vip里是有提供control包内各个枚举命令的enum的。

网友B:
初学USB,跟楼主情况一样,请问example中的usb2.0的case是如何跳过枚举的?在实际测试过程中,一定要枚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学USB,跟楼主情况一样,请问example中的usb2.0的case是如何跳过枚举的?在实际测试过程中,一定要枚举吗 ...

我看了下sequence,应该是没有跳过枚举的,枚举过程似乎放在了driver内?

网友C(2024-11-28):
请问一下这个验证环境从哪里能获取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这个验证环境从哪里能获取呀

你有dwc_usb3的iip的话,通过coretool工具在生成代码的时候,可以生成配套的验证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