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irtuoso里周期性开关要怎么设置

楼主(2022-08-22):
cadence virtuoso里周期性开关要怎么设置。比如我要一根导线10us断开,10us导通,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A:
使用vpulse(analogLib库)可以生成一个周期性方波,用这个方波去控制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vpulse(analogLib库)可以生成一个周期性方波,用这个方波去控制开关

用Switch里的open voltage和closed voltage吗?好像的确是可以,但有没有那种纯粹的随时间开关的器件啊,想看看完全没有电阻和完全开路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Switch里的open voltage和closed voltage吗?好像的确是可以,但有没有那种纯粹的随时间开关的器件啊, ...

如果你想要的是理想开关的话,ahdlLib库里还有一个sw器件,那个是完全理想的,只不过我使用的时候仿真器可能报收敛问题,如果有收敛问题的话,可以尝试设置仿真器的cmin为1f,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收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