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llowpin 连接问题

楼主(2022-08-22):
后端新手,在做电源地规划打followpin的时候,总会出现followpin和EndCap不连接的情况,如图所示,已经globalNetConnect过了,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望大佬们解答!

网友A:
icc吧,命令用得不对,得填满row,可以去看看命令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c吧,命令用得不对,得填满row,可以去看看命令介绍

innov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icc吧,命令用得不对,得填满row,可以去看看命令介绍

其他位置的followpin都正常,就Endcap这一段 没法连接到Endcap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他位置的followpin都正常,就Endcap这一段 没法连接到Endcap

要不要反过来试试,先sroute,再place endcap

网友B:
vdd vss 名字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vdd vss 名字对吗?

名字对的 谢谢已经解决了 发现是插的Endcap有问题,上下都是VDD,换了一个Endcap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