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保持guarding ring不会散开

楼主(2022-08-22):
用multipart path画的guarding ring,有时在copy之后就会散开,请教一下各位知不知道如何让guarding ring保持不散或者散开之后重新恢复成原有属性的方法呀?

网友A:
用fluid Guarid r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fluid Guarid ring

麻烦可以解释一下fluid Guarid ring是啥吗?怎么做呀?感谢

网友A:
就是本质上是一个pcell写的cell,放pdk 库里面,virtuoso可以快捷键调用它,而建更加灵活可以合并,切,去重叠的孔
等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本质上是一个pcell写的cell,放pdk 库里面,virtuoso可以快捷键调用它,而建更加灵活可以合并,切,去 ...

噢噢!!好的多谢